PWM调速

楼主(2014-08-20):
有哪位大神可以发个pwm调速的原理和编程方法的资料么?

网友A:
这东西论坛以搜,Google一搜资料大把的

网友B:
新坛友,要学会怎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坛友,要学会怎么学习

怎么学习?感觉这个论坛的起点有点高,很多东西看不懂,目前处于51菜鸟阶段,

网友C:
这个论坛的水很深,新人要不断自我提高才是

网友D:
我发给你一个幻灯片开发板带的
你先宏观的看一下吧,下面这个就是PWM 占空比从0到100

网友E:
我在本坛发过一个能输出3路的pwm发生器
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论坛以搜,Google一搜资料大把的

在百度搜过了,都是程序,一条一条看还好,原理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论坛的水很深,新人要不断自我提高才是

是不是不适合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发给你一个幻灯片开发板带的
你先宏观的看一下吧,下面这个就是PWM 占空比从0到100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本坛发过一个能输出3路的pwm发生器
楼主可以参考下

好的,谢谢;

网友F:
看不懂不要紧,不要放弃,干这行就是要往死里啃。

网友G:
PWM很简单了,就是有一个计数器为时基,例如8位就是由00-FF,步进+1,然后用一个比较器与一个设置值比较,计数值到了设定值就改变输出,当改变不同的设定值时,就输出不同的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PWM很简单了,就是有一个计数器为时基,例如8位就是由00-FF,步进+1,然后用一个比较器与一个设置值比较, ...

通过中断对设定值的改变么?
通过中断对定时器重装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懂不要紧,不要放弃,干这行就是要往死里啃。

              嗯嗯, 还是新人,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通过中断对设定值的改变么?
通过中断对定时器重装初值?

用STC,带硬件PWM,有专门的计数器、比较器,看下说明就会了。只要懂了原理,在哪里设置还不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STC,带硬件PWM,有专门的计数器、比较器,看下说明就会了。只要懂了原理,在哪里设置还不简单吗。 ...

看STC的手册么,

网友(2015-01-26):
楼主说得不清楚,PWM调速,调什么速度,你是不会产生PWM 还是不懂用PWM来调整速度,等等。。

网友:
我最开始的时候是用调频率来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