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14-08-20):
这是一个应用于电源滤波的无源滤波电路,望能给分析一下原理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是阻抗匹配电路,电源部分会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
这是电源的输入部分吧,是DCDC变换器吧 ?

网友:
没数值,只能告诉LZ,这是pi滤波器

网友:
楼主过生日去了?

楼主:
我设计的产品使用12V电池供电,LM2596电源芯片,因为是开关电源所以输出电压有一定的文波和高频干扰,正在想办法滤除,在网上找到这个电路,才向大家请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