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低功耗模式电流大小

楼主(2014-08-20):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仿真发现cpu和几个时钟源已经关了。可是电流居然有50多mA,在低功耗模式3的情况下。

网友A:
这个必须把JTAG拔掉来测的。另外要查耗电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把JTAG拔掉来测的。另外要查耗电的地方。

嗯,测试的时候没有插着仿真器,现在正在测其他器件的耗电

网友B:
cpu进入休眠模式都是uA级别的,肯定是电路上其他地方耗电了

网友:
应该可以做到0.5ma

网友:
肯定是其他电路上耗掉了,我们智能水表上能做到 2UA

网友:
肯定是其他问题,低功耗模式3正常可以做到=<3uA,通常电流大可以挨个查查IO状态和外围电路是否匹配

网友:
8微安以下没问题

网友C:
一般来说,进入LPM3功耗能到10uA左右,你查一下电路的IO口,和外围电路

网友:
G2452,可以做到1.1uA的,跑32768低速时钟,LPM3

网友:
MSP430F2132+DS18B20+24L01  LPM3模式只有3uA

网友:
我勒个去,楼主,人家的430跑全速另开个外挂都到不了50mA。你这明显是错怪了。

网友:
请问 一个按键,做低功耗和LCD显示的按键循环,相当于个开关,这样的逻辑思路是怎么样的?@jiege01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进入休眠模式都是uA级别的,肯定是电路上其他地方耗电了

确实是其他地方消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进入LPM3功耗能到10uA左右,你查一下电路的IO口,和外围电路

主要是别的地方消耗了,430的io口初始化的状态对430本身的功耗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别的地方消耗了,430的io口初始化的状态对430本身的功耗有影响吗?

当然有影响了,你可以用TI提供的DEMO程序中的低功耗程序来测试,那些IO都是最低功耗模式

网友:
比如,有个IO口经过电阻的,看看是否形成通路,最好都设成低电平,另外 看看LDO等其他外设是不是低功耗的器件

网友(2014-10-23):
我测过是微安级别

网友(2014-12-08):
LPM3模式下试过就1uA左右

网友(2015-01-31):
应该是IO口的问题,要么看看电源端是不是出问题了。50多ma,全速跑单片机都达不到这个电流的。

网友:
统一21楼意见。MSP430F247,38.4kHz晶振全速跑,单片机耗电实测小于50uA。

网友:
这个不能带仿真器测,我用过32.768M晶振 LM3功耗几ua可以做到的

网友:
学习下相关的帖子

网友(2015-05-07):
32.768K吧?

楼主:
3uA,LPM3状态下,并且开着R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