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迷你WIFI小四轴,核心部分 48*48mm

楼主(2014-08-20):
之前开源的wifi小四轴发去打样了。后来听大神说板子超重基本飞不起来。所以做了这个。
据我了解这是最小的wifi四轴。(已经不是了)
大家觉得怎样?
硬件参数
MCU: TM4C123FH6PM (cortex-m4 80M)
WIFI模组:WM-G-MR-09(SPI模组)
九轴传感器:MPU-9150(三轴陀螺仪, 三轴加速传感器, 三轴磁感应传感器)
气压传感器:MS5611
电机:空心杯820
驱动mos管:双si2302

50楼开源硬件原理与PCB图。
PS:现在只是硬件部分,软件部分哎为完成呢。飞行视频什么的还没有呢
附之前开源四轴原理图的传送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768-1-1.html

网友:
飞行视频来个

网友:
坐等视频,嘿嘿

网友:
都是高级配置,有多余板子吗来个

网友A:
比上次那个瘦身很多了。。不过那个假贴片晶振看着很碍眼啊。。换更小封装的晶振,再优化下,估计可以更苗条的

网友:
50楼在哪里

网友:
MPU9050,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50楼需要弟兄们再接再厉,顺便问下楼主,开始飞了吗?

网友B:
WIFI控制成本稍高吧,看过圆点博士的,芯片难买。

网友:
wifi的功耗怎样呢?
从距离和功耗来说,相对于蓝牙,哪个更好一些?

网友:
顶一个,等待五十楼

网友:
顶了,座等50楼的出现,,,

网友C:
c参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9348

核心部分4*4

楼主:
引用 网友C:
c参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9348

哇,好小。不过我这是双面板。你那应该是四面八

网友:
都不算太小啊,一般吧,CC3D才36*36

网友D:
请问楼主,你的电机是怎么驱动的呀。。。
我一直没搞明白有刷电机的驱动电路该怎么画,需要考虑死区控制什么的么

网友E:
画的蛮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
顶到五十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WIFI控制成本稍高吧,看过圆点博士的,芯片难买。

可以考虑下换成TI的最新芯片  CC3200

集成M4内核和WiFi功能的,一片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你的电机是怎么驱动的呀。。。
我一直没搞明白有刷电机的驱动电路该怎么画,需要考虑死区控制什 ...

Ti Tiva控制器  自带有死区控制的

网友:
期待早日出品。

网友:
不知道楼主会不会来源WIFI的程序。

网友G:
淘宝上找不到MPU-9050,是否应为MPU-9150?

网友:
好吧,我是来盖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上找不到MPU-9050,是否应为MPU-9150?

是的。不好意思。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上次那个瘦身很多了。。不过那个假贴片晶振看着很碍眼啊。。换更小封装的晶振,再优化下,估计 ...

话说我当时咋没想到。好,下一个版本想办法再优化下。争取4*4cm核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下换成TI的最新芯片  CC3200

集成M4内核和WiFi功能的,一片就搞定了 ...

cc3200没有样片申请。X宝多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的蛮好的,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

网友A:
再顶一下,快到50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顶一下,快到50楼了

其实原理图跟之前都一样的啦。不用太期待啦。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原理图跟之前都一样的啦。不用太期待啦。哈

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那个小四轴的外形(keepout layer)是直接在PCB设计软件里面画的还是用AUTOCAD画好后再导入的。。如果是后者,怎么导入呢?我本来是读机械的,AUTOCAD、 Solid Works软件对我来说不是很难。。谢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那个小四轴的外形(keepout layer)是直接在PCB设计软件里面画的还是用AUTOCAD画 ...

直接在AD上的Mechanical层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在AD上的Mechanical层画的

soga。。阿里瓜多

网友:
顶顶,快到50楼了

网友:
对了,程序怎么样了?

网友:
49楼,顶一下

楼主:
信守承诺,话说50楼的兄弟,干嘛占我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守承诺,话说50楼的兄弟,干嘛占我楼。。

能飞起来吗?

网友H:
那个按键是不是有点大,同时按键是不是可以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按键是不是有点大,同时按键是不是可以省掉。

复位用的。可以考虑去掉

网友:
我TI赛的时候就是用的tm4c123感觉太伤了!!光学CCS    IAR软件就用了好几天!!太麻烦了!!

网友:
下载个,还是留言的

网友:
电机是要焊死在环内的吗

网友I(2014-09-19):
现在怎么样了,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怎么样了,关注中

正在调mpu9150,WIFI模块表示焊坏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调mpu9150,WIFI模块表示焊坏两个。。。

wifi用模块好些

网友:
關注中期待開源和套件

网友J:
关注开源套件!!

网友K:
不错 这个pcb打样要多少钱?
还有空板吗?
双mos管 是如何驱动的?
有pdf的吗?ad文件打不开
谢谢啦!

网友:
牛b啊, 电池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关注开源套件!!

套件有没有?

网友:
挺漂亮的,有没有成品做出来呢?

网友:
太酷了,超小飞行器,前天去机场看见有一个人带这个(稍大一点)被安检查。

网友L:
有人能牵个头吗?
~一起打样,分担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人能牵个头吗?
~一起打样,分担成本~

我已经打样了。

网友:
期待你的套件,,,我還沒玩過的

网友L:
有没套装?
比如:一套散件,或者成品

网友M:
我也是刚打样回来十来天吧  一直 在按照别人的开源四轴 在调代码,X型的 控制 理解还是比较乱。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刚打样回来十来天吧  一直 在按照别人的开源四轴 在调代码,X型的 控制 理解还是比较乱。 ...

自己做的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没套装?
比如:一套散件,或者成品

你要吗?现在还没测试wifi模块,不知道好不好用哦。主控用的是TI的芯片,比较冷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 这个pcb打样要多少钱?
还有空板吗?
双mos管 是如何驱动的?

去看我之前的帖子吧

楼主:
等我测试完成就出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 这个pcb打样要多少钱?
还有空板吗?
双mos管 是如何驱动的?

这个打样看人品,跟商家商量商量可能会以50的特价做,不然可能要100+

网友:
其實PCB加元件全計起來大約要多少!?WIFI是否能用手機控制嗎?

网友:
对的呢,现在 看了别人的代码 也差不多了,接下来 就是制作遥控器了,买了一个二手的 打算改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