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AVR按键扫描汇编的例子

楼主(2014-08-20):
怎么都是C的,求分享个AVR按键扫描汇编的例子参考!

网友A:
找本汇编的教材或者把C编译后的汇编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汇编的教材或者把C编译后的汇编看懂

就是手头上资料找不到汇编的...状态机思路很不错不过依旧没找到汇编的。求大神们带我入坑 !不过仔细想想也对,就跟CUP一样,有C就很不错了。毕竟H(汇编)还是少,但都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本汇编的教材或者把C编译后的汇编看懂

        这个有点难度。

楼主(2014-11-14):
main:        cpi flag_key,0
                breq rjmp_qw
                cpi flag_key,0b00000001
                breq rjmp_qw
                cpi flag_key,0b00000010
                breq rjmp_qe
                cpi flag_key,0b00000100
                breq rjmp_qr
                cpi flag_key,0b00001000
                breq rjmp_up
                cpi flag_qt,0b00010000
                breq rjmp_qy

qw:          sbis pinb,pinb2
               rjmp function_q
               clr flag_key
qw:          sbis pinb,pinb3
               rjmp function_w
               clr flag_key
qe:          sbis pinb,pinb4
              rjmp function_e
              clr flag_key
qr:          sbis pinb,pinb5
              rjmp function_r
              clr flag_key
qt:          sbis pinb,pinb6
              rjmp function_t
              clr flag_key
              rjmp main
解释下,主程序按键扫描。flag_key是通用寄存器来设定每个按键的标志位提高效率,标志位在function_*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