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DC轉換的電壓如何顯示至LCD上...

楼主(2014-08-20):
我要將電壓的數值顯示到一般的2x16的LCD上,目前先利用adc0804將電壓做轉換,再用89S51控制LCD,但要程式要如何寫?才能在LCD上顯示十進位的數值。

网友:
你是不会驱动程序 还是不会数值分离显示?

楼主:
用數值分離顯示十進位

网友:
利用求整和求余就可以把它们分离了

楼主:
謝謝,想再問個問題
我能夠將ADC轉換的結果直接輸出到LCD上顯示電壓嗎?
要如何做?

网友:
必须可以啊,转换后得到十进制,再每位分离,比如十进制220v,分离百位就是220/100=2,十位 220%100/10 =2 ,个位就是220%10 = 0。
lcd写数值有对应的十六进制的,比如1602写0 貌似是写0x30 ,写1 就是0x31 ,以此类推...

网友:
6楼说的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