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大们 要做8路PWM25KHZ左右 需要什么型号的AVR

楼主(2014-08-21):
坐等大神们回答。。。

网友A:
stm32两个定时器,八路输出通道就搞定了

网友:
你还不如用STM8,曾经产生9路PWM,外加一路输入捕获

网友:
用STM,8个通道是独立的吗

网友:
atmega640可以硬件实现8路PWM。

网友:
新唐24路PWM M0518资料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6%96%B0%E5%94%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两个定时器,八路输出通道就搞定了

暂时还不懂stm...mega系列的没戏么?

楼主:
暂时只懂最基本的mega系列 能做到吗?

楼主:
老大们。。求解答呀

网友:
mega什么的你看看手册就知道了啊,资源足够就行了

网友B:
看你PWM派啥用场,以下方法叫shiftPWM,3个IO口(最好使用SPI口)配合移位芯片(74HC595或TLC5916)等,可以产生N多的PWM。
任何AVR和STM8、STM32均可用。参考资料网址(有图、有说明、有代码):
http://www.elcojacobs.com/shiftpwm/
祝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PWM派啥用场,以下方法叫shiftPWM,3个IO口(最好使用SPI口)配合移位芯片(74HC595或TLC5916)等,可 ...

目测,频率不高的时候,是可以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