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实现2台水泵交替运行

楼主(2014-08-21):
这个电路图怎么不能实现2台水泵交替运行啊?

网友:
这是用AUTOCAD ELEXXX画的?

网友:
是不是1号泵不停的启停呀?

网友A:
图纸没什么问题,会不会是接线有问题那?
另外你说说的不能交替是指 只能1号运行吗?

网友:
2号泵没机会动。
补充:上电,KA1得电自保持-->2号泵的KA1常闭触点断开,KA3得电自保持。

网友:
2号不会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什么问题,会不会是接线有问题那?
另外你说说的不能交替是指 只能1号运行吗? ...

当压力最低时,1号泵启动;再当压力最低时,2号泵启动;如此循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压力最低时,1号泵启动;再当压力最低时,2号泵启动;如此循环

这么说的话 2号是启动不了的!
你只有一个启动信号 !
有两个压力低点信号输出才能做!

网友B:
如果用的是上下限可调的压力表可以试试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的是上下限可调的压力表可以试试这个图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