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最新的MPU9150/6050 DMP库(更新到6.1)

楼主(2014-08-21):
链接: pan.baidu.com/s/1hqAB2PQ 密码: pokb
呃。。。。后面的上传不上去了。。。
这样吧,来个网盘链接,我已成功移植到MSP420G2553,MSP430F5529,TI4C123G

不过它的9轴融合是靠一个软件库啊,这样很不好啊,还是靠MCU来进行计算,有木有t

楼主:
后面不知道为啥没发出去,我想说有没有坛友有DMP内部能进行9轴融合的固件,求分享

网友A:
lz 能否分享一下TI4C123G的移植的工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能否分享一下TI4C123G的移植的工程?

表示也需要。求LZ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能否分享一下TI4C123G的移植的工程?

这个挺好移植的呀,只需要I2C的读和I2C写函数。。。其他的基本不用管,你用TivaWare_C_Series库,里面都有对应的函数,直接代过去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也需要。求LZ分享

这个多好移植,我写的略乱,而且像时间步那样的函数都么写,你不如自己看着说明移植了,没啥难度的

楼主:
仔细阅读官方提供的注释,只需要自己写如下函数
/*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must be defined for this platform:
* i2c_write(unsigned char slave_addr, unsigned char reg_addr,
*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const *data)
* i2c_read(unsigned char slave_addr, unsigned char reg_addr,
*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data)
* delay_ms(unsigned long num_ms)
* get_ms(unsigned long *count)
* reg_int_cb(void (*cb)(void), unsigned char port, unsigned char pin)
* labs(long x)
* fabsf(float x)
* min(int a, int b)
*/
这几个函数实现起来多简单。。。。。。

网友C:
请问下我现在用的是stm32f103,开发环境是keil uv4。我想问下最新的6.1版DMP库里面有个.a文件好像没法加到keil里面去一同编译,不知道你对这个情况了解不?

网友(2014-10-23):
和5.1相比有什么区别?

网友:
支持支持,不知道更新了什么

网友:
之前用V5.12,看看V6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D(2014-12-11):
楼主你好 我遇到我用官方的stm32F4 文件,开启不了9轴 发现输出欧拉角  不能测量绝对的东西南北 请问 你说的软件是什么 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我遇到我用官方的stm32F4 文件,开启不了9轴 发现输出欧拉角  不能测量绝对的东西南北 请问 你说 ...

我看md库里写的是自动监测周围磁场并进行校正 如果磁场过大会丢弃磁力计数据转而变为6轴融合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
移植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网友(2015-05-25):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我现在用的是stm32f103,开发环境是keil uv4。我想问下最新的6.1版DMP库里面有个.a文件好像没法加到k ...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看到的处理方法都是用IAR解决,但是我用IAR后可以链接,但不能debug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编译器,IAR么,如果是IAR可不可以发给我一份,我用IAR调试,好像很多问题。

网友:
lz您好,我在TM4C123GH6PM上面移植了motion driver 6.1,发现经常i2c有丢失时钟的情况出现,用的都是ti自带的库,想请教您,您当时移植的时候,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能再发一下吗?那个连接失效了?

网友:
楼主连接失效了,invensense官网不造咋的,注册了也没法下载文件,很是郁闷,敢问你是怎么下载到的啊?

网友(2015-07-02):
楼主能再发一下吗?那个连接失效了 "啊哦,你来晚了,分享的文件已经被取消了,下次要早点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