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互锁开关BUG

楼主(2014-08-21):
新手刚接触PLC,网上买了几个二手的OMRON CPM1A练练手。
以下两个互锁开关都可以工作,按下KEY0,R0接通,其它全部断开。按下KEY1,R1接通,其它全部断开。按下KEY2,R2接通,其它全部断开。按下KEY3,R3接通,其它全部断开。单按一个按键没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同时按下KEY0和KEY2,R0和R2同时接通;同时松开两个按键,R0和R2仍然接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将程序下载到PLC运行,电脑上监控的数据也不对,因为R0和R2根本没有办法维持。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同时按下是将两个输入端短路,即可保证两个开关是同时接通的。
图一:

图二:

网友A:
你自己的程序有误,常闭触电位置不是放在那里的,而是在并联节点后面,线圈前面

网友B:
这不是bug ,梯形图是自上而下,从左到右执行的。这跟真实的电器还是有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的程序有误,常闭触电位置不是放在那里的,而是在并联节点后面,线圈前面 ...

放后面,那就变成抢答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bug ,梯形图是自上而下,从左到右执行的。这跟真实的电器还是有点区别。 ...

现在就是搞不懂,同时松开两个开关,后面的两个线圈靠什么来维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bug ,梯形图是自上而下,从左到右执行的。这跟真实的电器还是有点区别。 ...

这才是正解

LZ的程序就是电工写的程序

多看看梯形图的例子吧,程序自己写错的概率99.9%

楼主:
现在才想起来以前的机械互锁开关也存在这个问题,同时按下多个按键,多个按键被同时锁住。
老式电风扇的琴键开关,还有老式彩电也是用的琴键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正解

LZ的程序就是电工写的程序

问题是要搞清楚,错在哪里了!
理论上没有问题,梯形图也没有报错,就是到现实中有问题。

楼主:
书上的互锁开关也是这样写的,叫法不同而已,书上都是叫做:后按优先。
问题是同时按会产生什么后果,书上都没有讲。

网友:
你到底要实现啥功能啊?都没看明白

网友C:
你这样用PLC,真的很浪费。就为了替代继电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用PLC,真的很浪费。就为了替代继电器电路?

纯属学习。现在的二手PLC实在是便宜。几十一个,跟单片机差不多价了。

网友:
我来回答楼主的问题吧。
图1程序的情况:
单个按键按下,对应R接通,松开按键,再按其他按键,之前的R断开,并且接通相应的R,例如:KEY1按下,R1通,松开KEY1;按下KEY2,R1断开且R2接通。
两个同时按下,对应的两个R都接通,在松开时,若其中一个按键后松开,则对应的R保持接通,其他的断开,若同时松开,则都保持接通,这是因为对应的R已经自锁,且无其他按键按下。
                     例如:KEY1按下,R1接通,未松开时按下KEY2,R2接通,同时松开KEY1,KEY2,R1,R2保持接通,若先松开KEY1,R1断开,再松开KEY2,R2保持接通。
在同时松开两个按键,会出现R0和R2仍然接通,这是正常的情况。程序如此。

图2:
单个按下同图1程序。
两个同时按下,对应的R接通,同时松开,则会按照R3,R2,R2,R0的顺序接通。其他断开。例如:KEY1,KEY2按下,R1,R2接通,若同时断开KEY1,KEY2,这,R2接通,R1断开。
                                         未同时松开时,后松开的保持接通。

另外,在监控过程中,若出现监控状态与实际状态不符的情况一般是:1,PLC运行程序与监控程序不相同;2,监控的状态变化太快,因电脑与PLC通讯速率的问题在显示上太慢,跟不上变化的状态。

网友:
支持 学习一下 搞清原理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回答楼主的问题吧。
图1程序的情况:
单个按键按下,对应R接通,松开按键,再按其他按键,之前的R断开 ...

感谢你的分析,晚上上监控图。

同时按下,是用一根电线短路两个输入点的,所以一定是同时开关的。
书上讲得PLC原理都是说:

输入扫描是一次扫描完整个输入状态,在执行用户程序中不再扫描输入,所有输入有同样的优先级。
梯形图从上到下执行完,就刷新一下所有的输出。,所以所有的输出线圈的开关都会慢一个扫描周期更新。而所以的外部输入开关就会在当前的扫描周期一开始就刷新。

网友:
在欧姆龙实验室学习3个月的路过

楼主:
刚接触PLC,对于逻辑控制还停留在使用单片机上面。

楼主:
按下key0,r0打开,其它关闭。

按下key2,r2打开,其它关闭。

同时按下key0,key2;r0,r2打开,其它关闭。

楼主:
按下key0,r0打开,其它关闭。

按下key2,r2打开,其它关闭。

同时按下key0,key2;r2打开,其它关闭。
后面的比前面的优先级高。

楼主:
避免多个按键同时按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避免多个按键同时按下。

对于只有1个按键起作用,两个按键同时按下都不起作用的情况,喜欢这么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只有1个按键起作用,两个按键同时按下都不起作用的情况,喜欢这么编。 ...

你这个图,如果同时按下两个开关就关断之前的输出了。
有没有试下同时按的情况啊?把两个输入短路,触发一下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