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ADS1278级联后他们的DRDY管脚什么作用???

楼主(2014-08-21):
两片ADS1278用菊花链连接后,他们的DRDY管脚分别用什么作用,该怎么和CPU连接???

还有就是从CPU引脚引出飞线有什么好技巧,好方法???

网友A:
上拉 链接在一起,数据帧同步控制信号或者数据准备好信号,对了LZ就这个IC价格几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 链接在一起,数据帧同步控制信号或者数据准备好信号,对了LZ就这个IC价格几何呢? ...

上拉 链接在一起?????我要的是SPI协议,请详细点嘛》这芯片挺贵的  附图看帖子

网友:
看这里 不是写的很清楚嘛 应该是你目前的解法吧

网友:
时序图里面是把DRDY管脚作为数据准备好信号来用的

网友A:
一起街道CPU的IO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街道CPU的IO上

数据手册没有写,左边的ADS1278的DRDY管脚要连接什么呀???我理解到时悬空。。。似乎是吧????

右边的ADS1278的DRDY管脚标明DRDY Output from Device 1   接到IO口检测电平变化做判断左边ADS?????

那右边ADS??还是一起检测左右的设备做判断?、
???
我这不是不会嘛。才发帖问你们这些大神吗,论坛不就是干这些嘛

网友A:
左边的数据已经移位到右边的器件 主要靠右边的器件,来决定的~对于左边ADS1278,应该是这样来理解的:此信号主要用来提醒右边的ADS1278已经完成数据转换,起到正同步作用,右边的ADS1278的DRDY主要用于软件的驱动,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数据已经移位到右边的器件 主要靠右边的器件,来决定的~对于左边ADS1278,应该是这样来理解的:此信号 ...

那左边的ADS1278的DRDY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数据已经移位到右边的器件 主要靠右边的器件,来决定的~对于左边ADS1278,应该是这样来理解的:此信号 ...

不懂,,,请在描述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