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疯了...altium designer中FPGA引脚分配和引脚交换

楼主(2014-08-21):
FPGA一般上百个IO口,但是在原理图设计工程中IO的分配往往难以考虑到pcb中布局和走线的合理性。所以我觉得在设计中应该是原理图中不分配IO,在PCB布局完成后,一边走线一边就近分配IO,再同步到原理图当中去。但是在AD中应该如何操作呢,我试着用了下AD的引脚交换功能,大概有那个意思,但是引脚交换必须是在已经有连接关系的元件之间的引脚,感觉很难用.
不知道前辈们都是怎么画FPGA板子的,怎么高效的分配IO.

网友A:
pcb可以同步到原理图的,先连线,再同步,做好记录,再到qsf文件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可以同步到原理图的,先连线,再同步,做好记录,再到qsf文件里面改

那在原理图没有添加网络连接的情况下,怎么在PCB中直接连接走线呢,是不是要设置哪里啊?

网友:
双击焊盘,直接修改网络

网友:
cadence的FPGA System planner、mentor的IO designer专业解决这类需求。

网友B:
不是一般应该先进行FPGA上进行引脚分配,然后能够编译通过后才根据FPGA中的分配进行原理图设计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般应该先进行FPGA上进行引脚分配,然后能够编译通过后才根据FPGA中的分配进行原理图设计呢么 ...

除了锁相环时钟输出,配置相关引脚等,其他作普通IO口的引脚一般都是可以随意分配的,大大增加了FPGA的灵活性

网友:
我都是同时开pcb和原理图窗口,一个一个对好。试过反编译原理图,结果这个bank跑到另一个bank上去了。那个fpgafanout好像能分配到最近的引脚

网友:
只能一个个在原理图中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锁相环时钟输出,配置相关引脚等,其他作普通IO口的引脚一般都是可以随意分配的,大大增加了FPGA的灵 ...

但是一般情况下一些bank是需要整个bank使用的,整个bank对应的电压都是一样的,如果你盲目的去分配,就有可能导致你需要总线有可能需要都是2.5v,但是你总线上的线分配在不同的bank,就会存在总线上的一些线的电压不对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