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和两轮必备) STM32多功能遥控器开发板

楼主(2014-08-21):
你是否还在为玩航模、车模没有合适的遥控器而烦恼?
你是否还在为遥控器的操作手感不好而烦恼?
你是否还在为遥控器不能远距离操控而烦恼?

我自己也遇到很多此这样的问题,索性就设计了这个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包括下面4项硬件资源:

1、摇杆和按键,方便实现上下左右摇杆和自定义按键功能的设计。
2、串口转USB芯片,在PC上模拟出1个串口,可方便通过USB线和PC通信,遥控器可接收PC发来的指令,同时航模或者车模可将数据信息发送给PC机。
3、主从一体蓝牙模块,可方便和手机蓝牙或者带有蓝牙模块的航模和车模通信,适合10米左右范围的遥控任务,例如玩具车和两轮自平衡车等。
4、nRF24L01超远距离通信模块,可方便和带有nRF24L01模块的航模或者车模通信,适合1800米范围内的遥控任务,例如飞机模型和四轴飞行器模型等。

为了控制两轮和四轴飞行器,车模和航模上需要备有蓝牙模块或者nRF24L01模块。

由于模块上带有摇杆和按键、串口转USB芯片、主从一体蓝牙模块和nRF24L01超远距离通信模块,所以该多功能遥控器开发板将你的PC机、手机、遥控器和航模、车模联系在了一起,产生了非常丰富的应用案例,如下面两个应用示例:

外观展示:

原理图:

所有例程及相关资料(给出了JoyStick、蓝牙和nRF24L01的测试例程):

最后某宝:http://ysmcu.taobao.com/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自带的USB做成USB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自带的USB做成USB转串口?

可能有语误,那个芯片只是在PC上虚拟出一个串口,不是用USB协议通信,选择串口是为了大家自己搞串口上位机容易,而不用搞USB的上位机,毕竟会写USB上位机的人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有语误,那个芯片只是在PC上虚拟出一个串口,不是用USB协议通信,选择串口是为了大家自己搞串口上位 ...

STM32的USB可以以CDC方式做成USB转串口,上位机也只是当作普通串口处理就行,上位机不用管USB。
楼主的说法有点奇怪,“芯片只是在PC上虚拟出一个串口,不是用USB协议通信”,芯片与电脑之间不用USB通信那用什么通信?
当然,外加一个USB转串口芯片对与STM32来说的确编程要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USB可以以CDC方式做成USB转串口,上位机也只是当作普通串口处理就行,上位机不用管USB。
楼主的说 ...

用一根USB线,CH340G芯片和PL2303一样的,你说的USB可以通过CDC的方式做成USB转串口我以前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B:
楼主这个遥控器还可以做的更专业一点,双摇杆加按键,最后再来一个OLED,接近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遥控器还可以做的更专业一点,双摇杆加按键,最后再来一个OLED,接近完美了 ...

下版确实可以考虑加上OLED,这样不用连PC就可以调试看数据了

网友C:
可以考慮下 nRF51822,能與藍牙 4.0 和 nRF24L01 兩種裝置通訊,不考慮功耗也能加上 PA 和 LNA。
不知道是否有電池的放置的空間?

另外 nRF24L01 + PA + LNA 可以達到 180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慮下 nRF51822,能與藍牙 4.0 和 nRF24L01 兩種裝置通訊,不考慮功耗也能加上 PA 和 LNA。
不知道是 ...

使用移动电源供电,移动电源直接揣兜里

网友D:
东西不错,就是不知道楼主的店骂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西不错,就是不知道楼主的店骂人不

我只能说电工性格估计都差不多

网友:
都有哪些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能说电工性格估计都差不多

网友:
要求楼主对坛友优惠一点......

另外,如果用于飞行器,一般二个摇杆我们用的多,习惯了!

网友:
多用片USB转串口真是太浪费了。。。   直接USB即可。

网友E:
喜欢蓝牙直接用手机APP控制了,因为方便且节省成本。另外楼主的东东稍微贵了点哈。

网友:
好玩意,自制飞控的利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慮下 nRF51822,能與藍牙 4.0 和 nRF24L01 兩種裝置通訊,不考慮功耗也能加上 PA 和 LNA。
不知道是 ...

我也有怀疑这个距离,求测试方法。另外给出的资料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喜欢蓝牙直接用手机APP控制了,因为方便且节省成本。另外楼主的东东稍微贵了点哈。 ...

蓝牙距离毕竟还是近了,可以手机连到遥控器的蓝牙上,然后再控制nRF24L0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怀疑这个距离,求测试方法。另外给出的资料没有什么意义

发打包好的数据,数据具备完整的帧校验,然后使用不同的传输速率和射频功率,不断拉远距离测试包数据是否完整得出这样的结论

网友:
看到最后,,,唉,卖广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喜欢蓝牙直接用手机APP控制了,因为方便且节省成本。另外楼主的东东稍微贵了点哈。 ...

已直降20元,其实成本也是可以算出来的,真赚不了钱

网友G:
这类的遥控我做的有一年多了。1800米无线,在四轴上用实际到不了500米的。你的美工做的不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类的遥控我做的有一年多了。1800米无线,在四轴上用实际到不了500米的。你的美工做的不错,呵呵。 ...

早知道你做过了,我就不费劲做了,我的可取之处就在于添加了蓝牙和连接PC的串口,这样将PC、手机和航模、车模等联系起来了,有很多的玩法,当然我的操作手感可能还不好,就这样先玩玩吧,后面打算改成双摇杆的,同时添加一块OLED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类的遥控我做的有一年多了。1800米无线,在四轴上用实际到不了500米的。你的美工做的不错,呵呵。 ...

我那图片里的是用Solidworks直接渲染出来的,我做一件东西一般都会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