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那种段式液晶,原理图是不是就是一个数码管?

楼主(2014-08-21):
就是按照数码管的刷新原理做的?

网友A:
不是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6%AE%B5%E5%BC%8F

网友:
不是
但是也不是那么复杂

网友:
段式液晶与数码管的驱动截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682&highlight=48%2B%E6%AE%B5%E5%BC%8F

好的.我仔细研究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