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在波特率115200下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14-08-21):
用了网上看到的一大神的代码,根据自己板子的情况改了一下,在波特率115200下用串口工具发数据进不了接收中断,想问问各位是为什么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PIN_DEF.H"
void clock_config(void);
void select_xt1(void);
void dco_config(void);
void uart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clock_config();                             // 初始化时钟
    P5DIR  |= POWER                                                  ; // 主电源
  MAIN_POWER_ON                                                    ;
    uart_config();
    _EINT();
    while(1) ;
}

void clock_config(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select_xt1();                               // 选择XT1
    dco_config();                               // ACLK = XT1 = 32.768K
                                                // MCLK = SMCLK = 8000K
}

void select_xt1(void)
{
    // 启动XT1
    P7SEL |= 0x03;                              // P7.0 P7.1 外设功能
    UCSCTL6 &= ~(XT1OFF);                       // XT1打开
    UCSCTL6 |= XCAP_3;                          // 内部电容
    do
    {
        UCSCTL7 &= ~XT1LFOFFG;                  // 清楚XT1错误标记
    }while (UCSCTL7&XT1LFOFFG);                 // 检测XT1错误标记
}

void dco_config(void)
{
    __bis_SR_register(SCG0);                    // 禁止FLL功能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7;                        //
    UCSCTL2 = FLLD_1 + 243;                     // 设置DCO频率为8MHz
                                                // MCLK = SMCLK= Fdcoclkdiv = (N+1)X(Ffllrefclk/n)
                                                // N为唯一需要计算的值
                                                // Ffllrefclk FLL参考时钟,默认为XT1
                                                // n取默认值,此时为1
                                                // (243 + 1) * 32768 = 8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 使能FLL功能

    // 必要延时
    __delay_cycles(250000);

    // 清楚错误标志位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清除所有振荡器错误标志位
        SFR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错误
    }while (SFRIFG1&OFIFG);                     // 等待清楚完成
}

void uart_config(void)
{
       P10SEL |= BIT4+BIT5;                            // 选择P10.4和P10.5的复用功能

    UCA3CTL1 |= UCSWRST;                        // 软件复位
    UCA3CTL1 |= UCSSEL_2;                       // 选择SMCLK时钟
    UCA3BR0 = 69;                               // 查表获得
    UCA3BR1 = 0;                                // UCA3BRX和UCA3MCTL数值
    UCA3MCTL |= UCBRS_4 + UCBRF_0;             //
    UCA3CTL1 &= ~UCSWRST;                       //

  UCA3IE |= UCRXIE;                           // 使能接收中断
}

#pragma vector=USCI_A3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3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3IV,4))
  {
  case 0:break;
  case 2:                                   // 接收中断
    while (!(UCA3IFG&UCTXIFG));             // 等待发送完成
    UCA3TXBUF = UCA3RXBUF;                  // 接收缓冲区
    break;
  case 4:break;                             // 发送中断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你试试用这里面的例子看看,官方的。

网友:
下一个mspware,里面有430官方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用这里面的例子看看,官方的。

我就是用官方例程的话也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