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2.4G射频板设计经验,求指教

楼主(2014-08-21):
    最近做了一板2.4G wifi板(双层1mm厚),做板时找厂家做了阻抗控制,但是实际效果很不好,这是我第一次做射频板,请问大侠们谁有过类似经验分享一下,看做板时需要注意什么,该怎么布线设计等。

网友:
我觉得阻抗只是一部分。我比较看重地的处理和天线净空区。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请问对地和天线净空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我用的是陶瓷天线,板子不是很大。之前做2层板信号基本收不到,现在打算做4层板试试,不知在嘉利创做这样的4层板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请问对地和天线净空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我用的是陶瓷天线,板子不是很大。之前做2层板信号基 ...

陶瓷天线周围地要挖空,这个做了吗?

楼主:
挖了,看了陶瓷天线数据手册,底层,内层地天线那一快都挖空了,之前2层板也是挖了的,就是一直收不到信号,后来又做了一板叫厂家做了阻抗控制,厂家就是说把射频部分线加粗一点,不知还做了别的操作没有,板子做回来手机能收到一点信号,但是连接不上,这次准备在嘉利创这里做个4层板试试。有人在嘉利创这做过射频板吗,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上图看看才知道哪里有问题

楼主:
图还没画完,能说下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把PCB截个图看看。RF不调试,光怀疑PCB猛打样是不行的。

网友:
射频走线最好直来直去,
底层尽量使完整的一大片地,
顶层铺地的铜皮尽量打多点过孔接地

网友:
我看到那么多WIFI子板的天线就是随便外接一根电线,用起来信号还凑合,感觉你这个问题不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A:
觉得是匹配方面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是匹配方面的问题吧,

板子发出去做了,还没回来,到时候看效果吧

网友:
一点信号都接收不到,说明不是天线的问题(前提是天线用的是对应频段的),你的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建议用生益板材更稳定一些

网友:
这个东西是靠仪器调出来的,设计只是一部分而已。

网友(2014-11-21):
如果电路都没有问题的话,看看是否元件(电容、IC等)质量的问题,有的质量差,基本上收不到信号

网友:
找个频谱分析仪看看试试!

网友:
射频的天线好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