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30 增加SSD跑分是否正常?

楼主(2014-08-21):
Thinkpad x230 增加SSD跑分是否正常?

网友A:
如果是sata2接口就是正常的

楼主:
谢谢楼上,是sata2。
kb呀,想升级一把,还遇到瓶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ata2接口就是正常的

那他这个不是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他这个不是废了。

sata2上ssd也远比机械硬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他这个不是废了。

我10年的本子SATA2还上三星的840pro呢...

重要的瓶颈主要是小文件随即读写, 这种环境下有时候机械硬盘的速度估计才几百k.

网友:
那x220是不是也是SATA2?X系列有SATA3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