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串口线 ZE394与ZE394C有啥区别?

楼主(2014-08-21):
     先说下事情起因,工作中用了一条USB转RS232的通讯线,后来发现型号是ZE394,这根线材在我的电脑上通讯很好,在另一台电脑上随机出现通讯中突然接收不到数据,再重新传数据还是几率性通讯不良,如果不良的话,不退出调试软件会一直不良,重启软件通讯不良可能会恢复,网上查了一下,发现现在卖的都是ZE394C,不知道这两个型号究竟有啥区别,是技术改进还是淘宝商家所说的为了打假多加个C,其实是一个东西!

网友:
都是ft232+zt213

楼主:
  看说明资料说是用PL2302做的,我找了一根ZE394C通讯线,经实测大概在50K字节通讯后发生掉线,因此我比较相信淘宝商家的说法:ZE394C和ZE394其实是一个东西,只是包装不一样而已,至于打不打假我觉得倒无所谓了,正品的品质不见得比仿冒的好到哪里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说明资料说是用PL2302做的,我找了一根ZE394C通讯线,经实测大概在50K字节通讯后发生掉线,因此我比 ...

pl2303做的还是别买了 “国产”的芯片太多 没法保证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2303做的还是别买了 “国产”的芯片太多 没法保证质量

百度了一下,大多的观点是USB转232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要差一些,我后面有两个想法,一是在通讯中断后重新开关对应的串口看能否恢复,二是不用USB转232,用232线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