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1765 485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4-08-21):
这是我的发送程序,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在小助手看不到我要发送的东西?:
        uint8_t menu1[] = "Hello NXP Semiconductors \n\r";
        int main(void)
        {
          Uart3Init();
               while(1)
          {
             DIR_H;
             print_menu();
             DIR_L;
          }
        }
        void Uart3Init(void)
        {
           PINSEL_CFG_Type PinCfg;
           UART_CFG_Type UARTConfigStruct;
          UART_FIFO_CFG_Type UARTFIFOConfigStruct;

          PinCfg.Funcnum = 3;
          PinCfg.OpenDrain = 0;
          PinCfg.Pinmode = 0;
          //TXD3-P0.25
          PinCfg.Pinnum = 25;
          PinCfg.Portnum = 0;
          PINSEL_ConfigPin(&PinCfg);
          //RXD3-P0.26
          PinCfg.Pinnum = 26;
          PINSEL_ConfigPin(&PinCfg);
          UART_ConfigStructInit(&UARTConfigStruct);

         UART_Init((LPC_UART_TypeDef *)LPC_UART3, &UARTConfigStruct);

         UART_FIFOConfigStructInit(&UARTFIFOConfigStruct);

         UART_FIFOConfig((LPC_UART_TypeDef *)LPC_UART3, &UARTFIFOConfigStruct);

         UART_TxCmd((LPC_UART_TypeDef *)LPC_UART3, ENABLE);
         UART_IntConfig(LPC_UART3, UART_INTCFG_RBR, ENABLE);
         UART_IntConfig(LPC_UART3, UART_INTCFG_RLS, ENABLE/*DISABLE*/);
         NVIC_SetPriority(UART3_IRQn, ((0x01<<3)|0x01));
         NVIC_EnableIRQ(UART3_IRQn);//
        }
        void print_menu(void)
        {
          UART_Send(LPC_UART3, menu1, sizeof(menu1), BLOCKING);
        }

楼主:
还有什么需要配置的地方吗??

楼主:
可以显示了~~但是显示的是乱码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显示了~~但是显示的是乱码是怎么回事啊?

乱码一般是波特率不对或者校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码一般是波特率不对或者校验有问题

如程序所示~我用的是默认值9600~我调试的时候也是9600的接收~~这个跟我用的是内部晶振有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程序所示~我用的是默认值9600~我调试的时候也是9600的接收~~这个跟我用的是内部晶振有关系吗? ...

用示波器捕获一下波形,计算一下实际的波特率,看看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C:
你怎么接收的,首先物理上要对,485是差分,计算机端要接485转232;其次,小助手会有多种显示格式,比如hex,dec,char等,选对了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捕获一下波形,计算一下实际的波特率,看看波特率对不对。

谢谢大侠~~问题解决了~是我A/B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比示波器 更靠谱

谢谢大侠~~问题解决了~是我A/B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接收的,首先物理上要对,485是差分,计算机端要接485转232;其次,小助手会有多种显示格式,比如hex ...

谢谢大侠~~问题解决了~是我A/B线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