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频信号的继电器?

楼主(2014-08-21):
最近因为一个项目用到天线,现在的想法是挂两个频段的天线,通过继电器来切换不同天线。
有没有比较好用的高频信号切换的继电器?频段在20M-3G,也就是说继电器要在3G信号的频率上衰减也比较小

当然我在前面或者后面会增加一个高频信号的放大器。
另外放大器有推荐的吗?目前想用视贝的。

网友A:
干簧继电器。可以切换和传输达6GHz信号。

网友B:
http://s.taobao.com/search?q=871 ... mp;sourceId=tb.item
安捷伦 87104A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taobao.com/search?q=87104A&s_from=newHeader&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tem
安 ...

太高端了。。。吃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簧继电器。可以切换和传输达6GHz信号。

一般切换的损耗都有好几个db。。。重要的是在切换的时候还保持阻抗的连续。。。。

网友:
楼主可以联系我,我们的做高频继电器,进口品牌

网友:
Q:2387402265 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