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传输距离可达多远?

楼主(2014-08-21):
哪位大神能告知下,谢谢!以前只做过板级的。

网友:
把I2C电压提高到15V,用P82B96   http://www.zlgmcu.com/philips/iic/P82B96.asp
官方数据  【 400KHz速率时至少可传输20米;】
总线信号分成两对:正向与反向的Tx/Rx和Ty/Ry,桥接光电隔离器和类似器件;

或者光耦隔离,几十米没问题,

我之前用3.3V I2C,一边主板,一边屏幕,约2米长,有屏避线,效果正常,没问题,

网友:
there is no definite answer
consider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hip you use.
some chips are of driving capability enhanced.
and another important point is the max. stray caps this interface can tolarate... refer to the standard pls.

网友:
看你接口驱动怎么弄。
同样是USART,加232芯片可以传十几米,而加485芯片则可以传1000多米,如果都不加的话估计几米都悬。

网友:
i2c有专门延长驱动芯片的,NXP的。可以传几米没问题

网友:
NXP PCA9555D
IIC延长传输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