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合适的430型号

楼主(2014-08-21):
   要求:三个串口、一个SPI口、12位的ADC。flash 32k、64k都行。

网友:
MSP430F67xx, 完全覆盖你的需求,ADC是SD24和ADC10
你要用了,说说SD24的效果

网友:
去TI官网,一筛选就出来了。三个串口的相对少点,只能是5、6系列中的高端型号。

网友A:
msp430f5438,4个iic4个spi/uart,adc12, 256k 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f5438,4个iic4个spi/uart,adc12, 256k flash

你说的MSP430F5438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f5438,4个iic4个spi/uart,adc12, 256k flash

flash太大了,我的程序只需要64K就可以了

网友(2014-10-15):
官网有个高级查询系统,去看看吧

网友:
不如搞个msp430g2553个火箭板玩吧 可以拆下来的

网友:
MSP430F5419A

网友:
msp430f5438

网友:
自己找选型手册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