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电源电路,无电感

楼主(2014-08-21):
网上搜的picor的电源模块,没用到电感,搜到相应的电路图,请大神分析分析

网友A:
中文描述:通用高边有源与门控制IC

网友:
这不是电源。
补充:可以看成一个电压监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文描述:通用高边有源与门控制IC

or---与?

网友:
高边开关     .................................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答,查了下一般都是两路用在一起做冗余电源,好像民用产品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