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assign的延迟问题

楼主(2014-08-21):
EMP240

两个引脚,clk_in,clk_out

clk_in输入为75MHz

assign  clk_out = clk_in;

clk_out滞后clk_in 5ns

这正常吗?

网友:
正常吧...这个是IO延迟了。

网友A:
选芯片的时候有延时的参数的啊,比如-5 ,-10的,就是最小5ns,最小10n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芯片的时候有延时的参数的啊,比如-5 ,-10的,就是最小5ns,最小10ns

扯j8淡,别误导人。epm240是查找表结构,-5和-10只代表性能。5ns也只是理论延时,实际测量不同温度不同电压延时都不一样。

网友:
太正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