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发个四层BGA的板子,基本完成了,请大神们指点(更新丝印

楼主(2014-08-21):
画的是nios最小系统,bga256的EP4CE6C17N8+SDRAM+EPCS16,请各位过目,帮忙看看有哪些问题。

大家不要光看不说话呀
更新了丝印,打样测试可用的话可以送坛友们PCB和测试工程(nios+ucos+ucgui)

网友A:
电源层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地址线做下等长处理会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层是不是有问题?

能具体指导下是什么问题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线做下等长处理会好吧

没空间走线了,差不多吧,本来速度也不快

网友C:
没加安装孔? 调试时候,安上几个铜柱是不是好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加安装孔? 调试时候,安上几个铜柱是不是好点儿?

本来想打的,结果已经到长度已经到10cm了.....还不是因为穷

网友:
呵呵,弄过一个和你这差不多的,EP4CE22F17C8N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空间走线了,差不多吧,本来速度也不快

BGA你怎贴上去

网友D:
可以用风枪吹吗?怎么才能操作好

网友:
这样锡怎么上啊?

楼主:
bga芯片下面出厂就有锡珠,拆下来再焊的话就要自己植锡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风枪吹吗?怎么才能操作好

百度下教程吧,对齐,控制好风力和温度,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打的,结果已经到长度已经到10cm了.....还不是因为穷

板宽多少?<10cm 可以加宽板子 增加固定孔

网友:
不错啊,等你好消息。

网友:
电源层和地层用来走线了?

网友:
BGA你怎贴上去

网友E:
绿色那层是负片? 是的话。电源会有问题的吧。 DRC 过了?

网友:
最近用了EP4CE15F17C8N,clk当作输出口用了,悲剧...话说4层板,引出io多时还是很头疼

网友:
怎么没有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绿色那层是负片? 是的话。电源会有问题的吧。 DRC 过了?

过了,能具体说说哪里有问题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过了,能具体说说哪里有问题么

你负片接的地还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负片接的地还是电源?

电源,底层是地,很无奈还是在底层走了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源,底层是地,很无奈还是在底层走了线

呃 宁愿把负片改成地吧。 完整地最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呃 宁愿把负片改成地吧。 完整地最好。

他这层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这层没有问题,

是没问题   我是说的宁愿。  呵呵

网友:
首先   我建议你   要有一个完整的底层  提供一个信号返回路径    其次,电源层的分割线好像细了,那样工艺费会高的。说白一点就是要注意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