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内部8M + 18B20 (IAR下调试通过)

楼主(2014-08-21):
这是最重要的延时函数(delay.h文件)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include "intrinsics.h"
#define F_CPU 8000000
#define delay_us(A) __delay_cycles( (unsigned long)((double)(F_CPU) *((A)/1000000.0) + 0.5))
#define delay_ms(A) __delay_cycles( (unsigned long)((double)(F_CPU)*((A)/1000.0) + 0.5))
#define delay_s(A)  __delay_cycles( (unsigned long)((double)(F_CPU)*((A)/1.0) + 0.5))
#endif

下面18B20程序(ds18b20.c)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iom16.h"
#include "delay.h"

#define DQ_OUT DDRD_Bit6=1
#define DQ_IN  DDRD_Bit6=0

#define DQ_CLR  PORTD_Bit6=0
#define DQ_SET  PORTD_Bit6=1
#define DQ_R    PIND_Bit6

uchar rst_18b20()                            //18B20复位
{
        uchar a;
        DQ_OUT;
        delay_us(1);
        DQ_CLR;
        delay_us(500);
        DQ_SET;
        delay_us(55);
        DQ_IN;
        delay_us(1);
        a=DQ_R;
        DQ_OUT;
        DQ_SET;
        delay_us(400);
        if(a) return 1;//初始化失败
        else return 0; //初始化成功
}

void write_18b20(uchar x)           //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DQ_SET;
                delay_us(1);                //稍作延时
                DQ_CLR;                       //启动写时序
                //DQ=x&0x01;                  //向数据线传送最低位
                if(x&0x01) DQ_SET;
                else       DQ_CLR;

                delay_us(40);               //延时约50us,供18b20采样数据
                DQ_SET;                       //释放总线
                delay_us(1);
                x>>=1;                      //右移一位
        }
        delay_us(2);                    //写完一个指令稍作延时
}

uchar read_18b20()                  //18B20读一个数据
{
        uchar i=0,dat;
        for(i=0;i<8;i++)
        {
                dat>>=1;
                DQ_CLR;
                delay_us(6);
                DQ_SET;
                delay_us(8);
                DQ_IN;
                delay_us(1);
                if(DQ_R) dat|=0x80;
                delay_us(45);
                DQ_OUT;
                DQ_SET;
                delay_us(10);
        }
        return(dat);
}

void ready_18b20()                  //18B20初始化
{
        rst_18b20();                    //复位
        write_18b20(0xcc);              //跳过序列号操作
        write_18b20(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ms(200);                  //温度转换时间
        rst_18b20();                    //复位
        write_18b20(0xcc);              //跳过序列号操作
        write_18b20(0xbe);              //读取数据
}

float Temperature_read()            //温度读取函数
{
        uchar TL;                       //定义低字节
        uint TH;                        //定义高字节
        uint TempH,TempL,temp;
        float temperature;              //定义温度
        ready_18b20();                        //18B20初始化
        TL=read_18b20();                //读低字节
        TH=read_18b20();                //读高字节
        TH<<=8;
        temp=TH+TL;
        if(temp&0x8000)                        //如果温度为负
        {
                temperature=-1;             //温度负号标志
                temp=~temp;                 //取反加1
                temp+=1;
        }
        else                            //温度为正
        {
                temperature=1;              //温度正号标志
        }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               //小数近似处理
        temperature*=(TempH+0.1*TempL);        //计算温度
        return temperature;             //返回温度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