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音视频模块,1.2G、2.4G、5.8G,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8-21):
同上,在TB看到有1.2G、2.4G、5.8G的,不知各有什么区别,有人用过吗?

另外接收端如何显示在液晶上呢,有什么方案吗?
想要转成数字信号,再由MCU控制显示到液晶上,不知哪位大神玩过呢?

楼主:
看有些航拍飞行器带实时视频播放的,不知是用什么方案呢?

楼主:
搜了下,貌似有个SAA7113解码芯片,可以转成656、YUV,不知stm32处理这个行不行呢?480TVL的图像

网友:
一般都是用现成的模块,频率越高波长越短,绕射能力越差,1.2G最好不要用,某些雷达的频段就是1.2G的,容易被查水表,2.4G干扰遥控,多轴一般用5.8G的,这模块都是AV输出的,直接用视频线接显示器。

网友:
航拍视频传输很多是模拟调制发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