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中能否对16位寄存器直接读写?

楼主(2014-08-21):
初学者,这几天编程用到了T\C1定时器,在头文件中我发现这样的定义:
sfrb ICR1L=0x26;
sfrb ICR1H=0x27;
sfrb OCR1BL=0x28;
sfrb OCR1BH=0x29;
sfrw OCR1B=0x28;  // 16 bit access
sfrb OCR1AL=0x2a;
sfrb OCR1AH=0x2b;
sfrw OCR1A=0x2a;  // 16 bit access
sfrb TCNT1L=0x2c;
sfrb TCNT1H=0x2d;
sfrw TCNT1=0x2c;  // 16 bit access
sfrb TCCR1B=0x2e;
sfrb TCCR1A=0x2f;
是不是对OCR1B,OCR1A,TCNT1可以直接读写?  但是ICR1,TCCR1,没有定义,不能直接读写?
另外,都是16位寄存器,而且技术手册里定时器1所有的16位寄存器有这样的话:
输入捕捉寄存器长度为16 位。为保证CPU 对高字节与低字节的同时读写,必须使用一
个8 位临时高字节寄存器TEMP。TEMP 是所有的16 位寄存器共用的,详见P85 “ 访问
16 位寄存器” 。
为什么有的定义了16位的,有的没有?
恳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没有定义16位的要分两次读写 有先后顺序的。这点不如 ICCAVR,这是这个软件唯一 一个地方不如ICCAVR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定义16位的要分两次读写 有先后顺序的。这点不如 ICCAVR,这是这个软件唯一 一个地方不如ICCAVR的地方。 ...

谢谢指导。 那可不可以我们自己定义,如果可以,该怎么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那可不可以我们自己定义,如果可以,该怎么定义? ...

我不会,我认为CVAVR公司的人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我认为CVAVR公司的人也不会。

谢谢。

网友B:
我是这样搞的
union
{
unsigned int U16;
unsigned char U8[2];
}U16_U8;
把16位的数据写入U16_U8.U16,然后再
OCR1AH=U16_U8.U8[1];
OCR1AL=U16_U8.U8[0];
不知道其他大仙们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搞的
union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搞的
union
{

读和写高低位是有先后顺序的,CVAVR编译器做不到区分先后顺序,所以只好提供8位的定义了。
你这样不能解决区分顺序的问题,还得人工区分,不如ICCAVR来的方便,ICCAVR中,只需一条OCR1A=0x1359;就行了,简洁明了。
CVAVR中,得特别注意读写的先后顺序,一旦搞错顺序就坏了。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和写高低位是有先后顺序的,CVAVR编译器做不到区分先后顺序,所以只好提供8位的定义了。
你这样不能解 ...

操作16位寄存器当然是ICC方便咯,我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把一个unsigned int的变量变成2个unsigned char变量,再按循序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