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122脱离仿真器后,使用外部供电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4-08-22):
各位大侠,目前我的项目使用MSP430F1122单片机,MSP-FET430UIF仿真器,当使用仿真器供电的时候,仿真非常正常。但是脱离仿真器,使用外部3.3V供电,则不运行,将供电电压突然调低一些再恢复到3.3v,又正常跑起来了。

我初步判断是复位电路问题,但是几经更换阻容,问题依旧。

如果有碰到此问题的,不吝赐教。

主程序: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ys_CLK_Init();                 //系统时钟初始化 800KHz运行频率
  LEDS_init();
  ADS1110_GPIO_Init();
  ADS1110_SDA_OUT();
  ADS11101_POWER_ON;
  ADS_WriteCfgReg(ADS1110Reg);    //初始化AD芯片

  while(1)
  {
    LED_ON;
    Delay_ms(500);
    LED_OFF;
    Delay_ms(500);
  }
}

网友A:
我的149刚好相反,之前的板子是正常的,然后这次新焊的是仿真时直接提示堆栈溢出,然后仿真器去掉,上电运行一切正常,真是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49刚好相反,之前的板子是正常的,然后这次新焊的是仿真时直接提示堆栈溢出,然后仿真器去掉,上电运 ...

是嘛,当使用外部供电时仿真,我的提示:Could not determine device state

GOOGLE了一下,有两个原因:1.MSP430 异常复位。
                                          2.进入了休眠。

网友A:
嗯 我的问题刚刚找到了,因为有个复位芯片 809,这次采购的不是之前的厂家,换上以前的809,就可以仿真,没有问题,看看芯片的型号是一样的,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我的问题刚刚找到了,因为有个复位芯片 809,这次采购的不是之前的厂家,换上以前的809,就可以仿真,没 ...

这位大哥,帮忙分析下我的问题。。。是不是工程没设置好,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 我的问题刚刚找到了,因为有个复位芯片 809,这次采购的不是之前的厂家,换上以前的809,就可以仿真,没 ...

809有开漏输出的,有推挽输出的,会不会是这个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帮忙分析下我的问题。。。是不是工程没设置好,还是硬件问题。。。

你用镊子短路一下复位电容,不就能判断是否复位的问题了吗

网友:
查看电压

楼主:
电压是正常的,管脚VCC是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是正常的,管脚VCC是3.3V

有没有电流不够或者 电压不稳的问题   我之前jlink的转板供电不稳定,下不了  外部供电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镊子短路一下复位电容,不就能判断是否复位的问题了吗

我短了一下电容不行,短电阻倒是可以了。

网友C:
复位不正常,你插仿真器的时候,是由仿真器提供复位信号,而外部上电后,是由你电路板提供复位信号,所以什么原因你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嘛,当使用外部供电时仿真,我的提示:Could not determine device state

是不是电源冲突了

查看下JTAG引脚,一个是仿真器板子供电,一个引脚是板子对外供电

不要同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源冲突了

查看下JTAG引脚,一个是仿真器板子供电,一个引脚是板子对外供电

电源没有冲突。这两个脚我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位不正常,你插仿真器的时候,是由仿真器提供复位信号,而外部上电后,是由你电路板提供复位信号,所以什 ...

我感觉也是。所以正在这方面下工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也是。所以正在这方面下工夫

仿真器的接口VCC引脚,建议排查下:

另外,注意下复位电路的电容选值

网友:
短一下电阻就好了,说明什么呢,说明的你的电阻坏了。
否则,在你短电阻前,电阻两端都应该是高电平,你短电阻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你应该量量复位引脚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9有开漏输出的,有推挽输出的,会不会是这个导致的

这个倒是没有查啊,我去确认下,谢谢

网友:
c101太大了,去掉c101试试。我之前的板子焊上c101仿真器找不到器件,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