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低功耗模式单个按键

楼主(2014-08-22):
单独使得430进入低功耗模式是ok的,想设置个按键作为开关,低功耗和正常LCD显示功能的切换,请问怎么个思路?中断子程序需要要怎么设置?

网友A:
1、按键中断做触发:

2、对有效按键进行判断,设个简单的状态机:

状态1(低功耗模式): 退出低功耗,进入显示;

状态2(LCD显示): 进入低功耗模式,退出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键中断做触发:

2、对有效按键进行判断,设个简单的状态机:

就是子程序里添加个switch---case1   case2 喽?

网友B:
中断中退出低功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中退出低功耗就可以了

那再按一次,进入中断怎么进入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