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ATMEGA16+DS1302+LCD12864万年历

楼主(2014-08-22):
闲话不说了,直接上图。

正面图:

背面图:

源程序:(IAR for AVR环境下开发的)

网友A:
好东西,支持一把。还有坚守AVR阵地的,不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支持一把。还有坚守AVR阵地的,不容易。。。

为什么说坚守?难道AVR不行了?

网友:
焊工了得。

网友:
洞洞板可以焊的这么赞,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坚守?难道AVR不行了?

哈哈,有的人说AVR不行了,有些过气。不过我也属于坚守行列。其实够用就好。

网友C:
AVR不错的,皮实可靠,很适合工业上用,除了AD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R不错的,皮实可靠,很适合工业上用,除了AD有点慢

你说得对,可以外置24位AD转换芯片

网友:
这焊接技术真是让人羡慕

网友D:
IAR for AVR环境下开发的,没注册机,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AR for AVR环境下开发的,没注册机,用不了

网友:
谢谢,有空也做一个,我还有几十片ATMEGA32,应该可以代用

网友E:
楼主,看了你的部分代码,请教个问题,你用二维数组是调用的那个库函数啊,我这边根本不认二维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了你的部分代码,请教个问题,你用二维数组是调用的那个库函数啊,我这边根本不认二维数组 ...

二维数组的使用不需要调用库函数哎

网友(2014-10-15):
玩玩AVR也不错。玩烂,榨干一款单片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F(2014-11-16):
楼主,你的熔丝位是怎么配置的,我按照软件里面的IO定义,连的线,12864正常,但是1302读不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熔丝位是怎么配置的,我按照软件里面的IO定义,连的线,12864正常,但是1302读不出数据

熔丝位 内部RC 1M。注意DS1302三个IO要上拉10K

网友:
不错的焊工,顶一个

网友(2015-03-12):
做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楼主,能讲一下 你的农历转换的函数么?没看明白年份数据表和月份数据表的具体含义

网友:
是啊。农历怎么转换的。还是芯片可以自动读取?

网友(2015-07-12):
我为什么看不到图啊?是不是没有回复?

网友(2015-08-24):
新手,有开发板,正好拿来试试。

网友(2015-10-20):
焊工了得!

网友(2016-02-23):
程序有问题,还有,程序内部是用的8M晶振,而不是1M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