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AM问题

楼主(2014-08-22):
    我用的单片机是新唐的N79E824,RAM 256Byte.
    编译程序,data超过128就会报错。在变量前面加idata关键字也不行。在Memory Model中选择模式PDATA或是XDATA。编译程序后xdata数据会增加。但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谁知道这个单片机怎么充分利用起来它的256RAM的,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编译器里目标芯片有没有选对,xdata是片外寻址空间。

楼主:
目标芯片选对的。我程序一直正常工作,只是后面程序加不进去了。

网友:
请您看看下方这一篇是否能帮得上您。

USING PDATA MEMO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标芯片选对的。我程序一直正常工作,只是后面程序加不进去了。

定义变量要注意变量占用空间不能大于RAM的总数。
N79E824 一共256BRAM,data占128,idata占128。
data区还包含工作寄存器组,在data区定义变量空间只能小于128。
定义idata区的变量总数不能超128;,不然也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变量要注意变量占用空间不能大于RAM的总数。
N79E824 一共256BRAM,data占128,idata占128。
data区还 ...

我定义的变量并没有加data或是idata关键字。难道变量默认是idat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定义的变量并没有加data或是idata关键字。难道变量默认是idata的?

默认是data的。

网友B:
默认是data的,定义多一些idat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是data的,定义多一些idata吧

谢谢回复,我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