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的FPGA最小系统版,四层BGA,上传PCB工程

楼主(2014-08-22):
PCB文件在下面链接里,环境AD
f发个四层BGA的板子,基本完成了,请大神们指点(更新丝印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583-1-1.html

穷学生党,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打一块四层板,大家帮忙把把关啊,不然打样的钱就打水漂了。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测试成功的话免费送空板给莫友们。

网友:
为啥都喜欢搞两个接口?

网友:
1.现在四层板打样也不是很贵了,。。。
2.你的板子如果当个单片机低速跑跑还行,,,,
3.强烈建议楼主对bga芯片的引出io做等长处理、、、、、

网友:
楼主你好。建议几点。
1、你先去百度一下4层板的叠层是怎么样的。建议走线在顶层和底层,腾出一个完整的地平面。
2、做好dram的等长,具体你可以百度。地址线等长,数据线等长。

最后请问下,你这个是做什么应用?

网友:
LZ的线有跨分割的 这个对信号完整性不好
高速信号线的话 保持参考面的完整性 时钟线包下地 via也太少了

网友:
据说FPGA全速跑起来的时候,LDO根本吃不消,换DCDC吧。

网友:
1、电源不行,1.2v和3.3V ldo发热很大 2、底层走线太少
sdram对的走线要求倒不高

网友:
为什么非要加AS接口呢。。。。。

为什么非要用万年不变的1117呢………………

网友(2019-02-27):
到底能不能这样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