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系统,MAIN函数里直接创建任务,有部分任务无法运行

楼主(2014-08-22):
直接在MAIN里创建了7个任务,任务ABCD能正常调度,任务123没有调度
int main()
{
   xTaskCreate(
                TaskA,
                "TaskA"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1,
                NULL
              );

   xTaskCreate(
                TaskB,
                "TaskB"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2,
                NULL
              );

xTaskCreate(
                TaskC,
                "TaskC"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3,
                NULL
              );

xTaskCreate(
                TaskD,
                "TaskD"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4,
                NULL
              );

xTaskCreate(
                Task1,
                "Task1"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5,
                NULL
              );

xTaskCreate(
                Task2,
                "Task2"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6,
                NULL
              );

xTaskCreate(
                Task3,
                "Task3"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7,
                NULL
              );

    vTaskStartScheduler();

        return 0;
}

然后把任务123放在另一个任务中创建,所有的任务又都能正常调度了:
static void Father_Task(void *pvParmeters)
{
xTaskCreate(
                Task1,
                "Task1"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6,
                NULL
              );

xTaskCreate(
                Task2,
                "Task2"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7,
                NULL
              );

xTaskCreate(
                Task3,
                "Task3"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8,
                NULL
              );
}

int main()
{
   xTaskCreate(
                TaskA,
                "TaskA"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1,
                NULL
              );

   xTaskCreate(
                TaskB,
                "TaskB"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2,
                NULL
              );

xTaskCreate(
                TaskC,
                "TaskC"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3,
                NULL
              );

xTaskCreate(
                TaskD,
                "TaskD"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4,
                NULL
              );

xTaskCreate(
                Father_Task,
                "Father_Task"
                64,
                NULL,
                tskIDLE_PRIORITY  + 5,
                NULL
              );

    vTaskStartScheduler();

        return 0;
}

哪位大侠能解释下,这是肿么回事???

网友:
主堆栈或MSP的问题?应该也不会啊。。。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