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inetis 量产时要怎么批量烧写程序?(已解决)

楼主(2014-08-22):
请问kinetis 量产时要怎么批量烧写程序,推荐一下现有客户的烧写方案,包括 PC端软件、下载器,望指点!

网友A:
对于大批量的生产烧录主要由以下几种选择:
1.第三方的烧写工具,如Cyclone MAX,南京希尔特等,他们支持离线的烧写,操作简单,这种事应用最广的;
2.Segger的J-FLASH,既可以直接单个烧写,也可以通过脚本调用其底层驱动进行连续烧写,这种方式必须在线烧写;
3.类似USBDM的开源烧写,这种也是在线烧写,它会自动提醒烧写下一个,这个在国内用的比较少,毕竟MP的不在乎烧写器的那些钱!

网友:
听一个去FSL工作的学长说是用芯片座来弄,具体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1

网友B:
楼主跑的好快啊,已经量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大批量的生产烧录主要由以下几种选择:
1.第三方的烧写工具,如Cyclone MAX,南京希尔特等,他们支持离 ...

感谢!
还是倾向于 方法二,毕竟 J-FLASH 常用且方面,只是J-FLASH更新的速度要慢于freesacle的新产品发布,j-flash V450 里面就没有KE02系列

网友C:
用串口烧的比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跑的好快啊,已经量产了!?

还没到量产阶段,不过要未雨绸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串口烧的比较好些.

整个bootload,用串口下载也挺方便的,串口的上位机编程好弄,再来个底板用开关切,可以实现自动连续下载

网友:
给飞思卡尔厂家一点建议

1 . 集成开发环境要免费
2 . 烧写程序要方便,
3 . 芯片子要容易购买,最好就是要在淘宝上容易购买
4 . 质量要个过关
5 . 最好就是兼容8051单片机DIP40脚封装

这样就很容易推广起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整个bootload,用串口下载也挺方便的,串口的上位机编程好弄,再来个底板用开关切,可以实现自动连续下载 ...

量产的时候可以找我啊,我刚做了个离线下载器,支持Kineits全系列的,就是目前还有一个加密的问题正在解决,呵呵!

网友:
看来楼主很有成效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量产的时候可以找我啊,我刚做了个离线下载器,支持Kineits全系列的,就是目前还有一个加密的问题正在解 ...

呃·············生意人啊·······就开始联系客户了

网友:
离线烧写应该不太难做,不过既然选了飞思卡尔,要量产肯定不差钱,显然没有必要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量产的时候可以找我啊,我刚做了个离线下载器,支持Kineits全系列的,就是目前还有一个加密的问题正在解 ...

这个给力呀,大批量生产烧录我们一般用机台烧录,毕竟这个速度快、节省时间,在当前请人成本不断上升的环境下机台烧录肯定是个趋势。
大侠你的这个离线大批量烧录器不知道是否有自动烧录机台的接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呃·············生意人啊·······就开始联系客户了

哥,第一次自己做了个项目,还不知道怎么卖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给力呀,大批量生产烧录我们一般用机台烧录,毕竟这个速度快、节省时间,在当前请人成本不断上升的环 ...

现在只有一个SWD接口,呵呵,小东西,又不贵,你买原厂一个,能买我十个,呵呵,没必要挂太多接口!

网友:
自己做的离线下载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只有一个SWD接口,呵呵,小东西,又不贵,你买原厂一个,能买我十个,呵呵,没必要挂太多接口! ...

同学,我的建议不会错的,各种批量烧录器我买了好几十了,STM8S 脱机的轩微、天涯,目前他们的机卖得不错,
当年我建议他们加上机台接口,现在深圳好多做机台的都找他们买烧录器,一个机台挂几台烧录器,想把烧录器卖好,
带上烧录器找找机台厂的人聊聊,找找代理商PM 吃吃饭,客户批量了要批量烧录了,肯定是先问代理商。
或者有的客户去定自动烧录台他们,这是机台厂可以给他们推荐。还有批量烧录器没必要搞太便宜,那样赚不了钱,
批量烧录器对我们使用者来说,就是印钞机了,卖个300元 和800元基本没什么分别,最重要的是稳定、烧录速度快、有方便的机台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同学,我的建议不会错的,各种批量烧录器我买了好几十了,STM8S 脱机的轩微、天涯,目前他们的机卖得不错 ...

我还真不知道机台是什么东西,呵呵,先了解一下,谢谢这位兄弟!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还真不知道机台是什么东西,呵呵,先了解一下,谢谢这位兄弟!

机台估计就是说的那种 一台机器,上边几个夹芯片的夹具,用来烧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真不知道机台是什么东西,呵呵,先了解一下,谢谢这位兄弟!

这个机台接口其实很简单,烧录OK,给一个电平指示,烧录NG 给一个电平指示,说白了就是把烧录OK LED指示灯(输出)  和 烧录NG 指示LED灯 线拉出来(输出),
还有一条线 开始烧录(输入--机台发出),自动烧录机台流程是 机台发出开始烧录电平----》等待你的烧录器给出OK OR NG 电平指示-----》烧录OK  自动放到OK盘  (反之烧录NG 放到NG 盘),就这样循环。
没有机台接口,用户都得把烧录器拆开,然后从指示LED 焊线出来,客户体验太差了,所以现在大家喜欢有这个接口的烧录器。更详细的你可以到做自动烧录机台的厂家看看他们的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机台估计就是说的那种 一台机器,上边几个夹芯片的夹具,用来烧程序的

真是这样的,只是他们有的甚至做成自动的了,呵呵,我只是留了一个SWD的接口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真是这样的,只是他们有的甚至做成自动的了,呵呵,我只是留了一个SWD的接口出来! ...

大批量生产一定是要用那种的,日用量几千的,专门要几个工人来烧程序,一盘一盘的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批量生产一定是要用那种的,日用量几千的,专门要几个工人来烧程序,一盘一盘的烧。 ...

是的,到时候可以考虑用CPLD扩展几个口出来,呵呵!不过这都是后话了,眼前的工作先做完再说

网友H:
还是串口方便,在写一个自己的下载软件,容易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串口方便,在写一个自己的下载软件,容易加密。。。。。。。。。。。。 ...

那确实,我自己玩的时候也喜欢用串口,方便极了

网友I:
wangpengcheng ,请问一下烧录协议是手册上FLASH MEMORY MODULE 那一章有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产的时候可以找我啊,我刚做了个离线下载器,支持Kineits全系列的,就是目前还有一个加密的问题正在解 ...

多谢,以后有需要还要麻烦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以后有需要还要麻烦您

不客气,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I:
wangpengcheng ,请问一下烧录协议是手册上FLASH MEMORY MODULE 那一章有介绍吗?

SWD协议是ARM Debug Interface V5文档里有的!你可以看一下!写Flash还是用Boot!

网友J:
引用 网友D:
量产的时候可以找我啊,我刚做了个离线下载器,支持Kineits全系列的,就是目前还有一个加密的问题正在解 ...

企鹅兄要收费的节奏啊,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企鹅兄要收费的节奏啊,哈哈

呵呵,目前还不完全,只是可以解密、烧录,但加密还没搞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生产呢!

网友:
同样关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目前还不完全,只是可以解密、烧录,但加密还没搞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生产呢! ...

说不定这个有钱途

网友:
不知道啊,就是想当个副业来干,一个月能补贴点生活费就可以了!你到时候买的时候给你打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SWD协议是ARM Debug Interface V5文档里有的!你可以看一下!写Flash还是用Boot!

感谢,,你的脱机烧录器做好了,来这里说声吖,有需要找你购买吖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你的脱机烧录器做好了,来这里说声吖,有需要找你购买吖

好的,呵呵,谢谢兄弟捧场啊!

网友I:
wangpengcheng ,请问有做过56F8XXX系列的脱机烧录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wangpengcheng ,请问有做过56F8XXX系列的脱机烧录器么?

没有,呵呵,只研究过ARM的架构,其它的都没研究过!

网友:
最好有个开源的

网友:
南京希尔特 FAE推荐的

网友:
批量烧写后也需要人工单个调试,还不如单台烧写加调试来的可靠一些!不过有些公司是不相信人的操作,只要有人参与就会有不稳定因素!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的,这个需要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