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dg256代替12dg128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8-22):
void Init_PLL(void)
{
    CRGINT = 0;                  //关中断
    CLKSEL_PLLSEL = 0;           //在未初始化PLL前不使用PLL的输出作为CPU时钟
    SYNR = 2;
    REFDV = 1;                   //PLLCLK=2×OSCCLK×(SYNR+1)/(REFDV+1),fbus=PLLCLK/2
    PLLCTL_PLLON = 1;            //开PLL
    PLLCTL_AUTO = 1;             //选取自动模式
    while (CRGFLG_LOCK == 0);    //等待PLL锁定频率
    CLKSEL_PLLSEL = 1;           //选择系统时钟由PLL产生
}
新手求助,同样的板子,128工程上没问题,到了256工程上就跳不出while循环!
已经蒙了!

网友:
楼主你好,关于16位芯片的问题,建议你到我们的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那边会有相关的工程师帮你解答。
建立服务请求的链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020-1-1.html
点击提交服务请求按钮,然后按照流程走。
问题内容请采用英文书写的方式。

网友A:
时钟稳定应该是CRGFLG_LOCK==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稳定应该是CRGFLG_LOCK==1

while (!(CRGFLG_LOCK == 1))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while (!(CRGFLG_LOCK == 1))试过了,不行的

先测一下晶振有无,电压是否正常,怀疑是晶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一下晶振有无,电压是否正常,怀疑是晶振的问题。

10块板子都这样,晶振,电阻,电容,单片机都换过了,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128就能用,怀疑是软件,但是看了一天的手册,也没找出毛病来,郁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块板子都这样,晶振,电阻,电容,单片机都换过了,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128就能用,怀疑是软件,但是 ...

如果怀疑是软件问题,你可以到官网上找个这款芯片的例程,然后跑下试试。
或者自己用CW的PE生成一个跑也行。

网友A:
官方例程中等待时钟稳定前面添加了两个空指令,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如下:

    _asm(nop);
    _asm(nop);
    while(!(CRGFLG_LOCK==1));      //when pll is steady ,then use it;

暂时搞不定的话先注释掉pll,程序还是能跑的,只是时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例程中等待时钟稳定前面添加了两个空指令,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如下:

    _asm(nop);           ...

感谢你的回答,这个也试过了,本人愚笨,没找到官方例程,能不能传个给我,谢谢!有定时器,输入捕捉和输出比较等等的,时钟不能跑偏

网友:
这个网址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020-1-1.html   你可以看看

网友:
我有一次跳不出while后来发现是晶振虚焊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以我的经验来说,肯定是硬件问题,主要的原因可能是pll方面的滤波网络参数不对,还有可能是modc引脚的电阻接法不对。

网友:
先确定硬件,再看软件。找找官方的DEMO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这个也试过了,本人愚笨,没找到官方例程,能不能传个给我,谢谢!有定时器,输入捕捉和输 ...

搞定了么,不好意思啊,周末出去玩了没上论坛。
void SetBusClk(void)
{
    CLKSEL=0X00;                // disengage PLL to system
    PLLCTL_PLLON=1;         // turn on PLL
    SYNR=0x00 | 0x01;   // VCOFRQ[7:6];SYNDIV[5:0]
                        // fVCO= 2*fOSC*(SYNDIV + 1)/(REFDIV + 1)
                        // fPLL= fVCO/(2 × POSTDIV)
                        // fBUS= fPLL/2
                        // VCOCLK Frequency Ranges  VCOFRQ[7:6]
                        // 32MHz <= fVCO <= 48MHz    00
                        // 48MHz <  fVCO <= 80MHz    01
                        // Reserved                  10
                        // 80MHz <  fVCO <= 120MHz   11
    REFDV=0x80 | 0x01;  // REFFRQ[7:6];REFDIV[5:0]
                        // fREF=fOSC/(REFDIV + 1)
                        // REFCLK Frequency Ranges  REFFRQ[7:6]
                        // 1MHz <= fREF <=  2MHz       00
                        // 2MHz <  fREF <=  6MHz       01
                        // 6MHz <  fREF <= 12MHz       10
                        // fREF >  12MHz               11
                        // pllclock=2*osc*(1+SYNR)/(1+REFDV)=32MHz;
    POSTDIV=0x00;       // 4:0, fPLL= fVCO/(2xPOSTDIV)
                        // If POSTDIV = $00 then fPLL is identical to fVCO (divide by one).
    _asm(nop);          // BUS CLOCK=16M
    _asm(nop);
    while(!(CRGFLG_LOCK==1));     //when pll is steady ,then use it;
    CLKSEL_PLLSEL =1;               //engage PLL to system;
}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7155&highlight=步步倾心!-飞思卡尔官方例程讲解大全

网友B(2015-06-15):
这个问一下楼主,串联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一下楼主,串联是怎么解决的?

晶振电路改成这样的就行了!具体为什么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