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30电调过零检测电路问题

楼主(2014-08-22):
在论坛里看到ATMEGA8的电调过零检测电路都是用六个4.7k的电阻堆成的    但是通过计算发现这样io口电压已经超过了6v  很疑惑。。。。现在我想用c8051f330自制电调 不知道继续用这个电路会不会烧了单片机?望行家指点迷津

网友:
注意不同的电调电压,这里的采样电阻是不一样的。

网友:
就是一个分压,你电阻改变一下

楼主:
换电阻应该可以 虽然电路看起来不复杂 但是不好计算啊  没接触过电路模拟软件

楼主:
有人解释下吗?  自制电调就差这个就开始着手画图了啊。。。。。

网友A:
一个简单的电阻分压都不会算还能把电调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简单的电阻分压都不会算还能把电调做出来?!!!

不能吗?

网友:
留记号,我的c8051f350

网友:
留记号,我的电调c8051f350,求共同探讨企鹅号,前面5525,后面8121

网友:
    好盈的天行者这个位置的电阻是6个10k3个1k

网友:
下面3个改1K吧

网友:
我用的350,上面6个10K的,下面3个3.3K的。就是我的程序一用pca模块调速就打嗝。

网友(2014-12-28):
这个电路分析还是很简单的。用kvl电压叠加原理,很容易算的。

网友B:
楼主也不用算电阻网络了,直接改吧,把左边三个电阻R7,R10, R13改成47k就可以了,参考BLHELI代码,可以把那三个电容去掉,这个方法可是许多接触过无刷电调开发的一些人的技术优势喔,看了你就知道了,没什么神秘的!

建议楼主好好研究一下好硬电调,确保对功率电子的PCB LAYOUT有清晰的认识,同样的电路并不能保证同样的结果,哪怕程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不用算电阻网络了,直接改吧,把左边三个电阻R7,R10, R13改成47k就可以了,参考BLHELI代码,可以把 ...

请问一下,把电容去掉后怎么检测过零点呢?是用AD采反电动势吗?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其实觉得这个电路学问挺大的。电容最好不加,加上去会导致MOS与电机发热,电动势波形会发生变化。

网友C(2015-09-18):
加个二极管,正级接IO口,io口上拉即可,就不怕那头电压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二极管,正级接IO口,io口上拉即可,就不怕那头电压高了

这个分压计算怎样计算的?电路知识差,希望能指点一下。

网友:
那些网络连接接的是哪些,比如电压、IO口之类的是接在那个网络连接点上的?

网友(2015-11-26):
现在也在学这个,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