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K40的引脚与K20相同封装的不兼容!

楼主(2014-08-22):
郁闷,呵呵,原以为相同引脚会兼容的,现在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用MK20DN512VLK10芯片做项目,但芯片不好买,后来就搞了几个MK40DN512VLK10样片,结果焊上去才发现引脚不兼容,呵呵,希望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另外,还剩4个K40的样片,我也不想放这里吃灰了,看看哪位要用的,我发给他,邮费自理了!

网友A:
谢谢楼主提醒,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以前从k10换到k60就因为这个问题掉坑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提醒,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以前从k10换到k60就因为这个问题掉坑里 ...

唉,都是想当然的用去,手册里面其实就有,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都是想当然的用去,手册里面其实就有,呵呵!

是啊,都是想当然的去使用!!

网友B:
芯片手册就有引脚定义的

网友:
换芯片的话肯定要看引脚定义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手册就有引脚定义的

这不是想当然以为相同封装的会兼容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想当然以为相同封装的会兼容嘛!

想多了吧  ,我是觉得肯定会有部分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吧  ,我是觉得肯定会有部分不一样的

呵呵,原以为就算不一样,最少是功能添加吧,后来才发现,引脚移位的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原以为就算不一样,最少是功能添加吧,后来才发现,引脚移位的都有! ...

哦  应该是很少一部分引脚有变动   大部分还是不太会动的   毕竟是一个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应该是很少一部分引脚有变动   大部分还是不太会动的   毕竟是一个系列的

刚好就是我用的那部分有变动

网友:
是电源脚吗?

网友:
K30和K40引脚兼容的,K22和K60引脚兼容的,最近画了板子才知道

网友:
谢谢提醒哦  搞设计确实是个细致活

楼主:
几个IO口,还有一个电源跟地,还有SPI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个IO口,还有一个电源跟地,还有SPI1

这个做的就没有ST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的就没有ST好了

ST的芯片用的少,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的就没有ST好了

你在做哪个行业?

网友C:
电机控制,永磁电机无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控制,永磁电机无位置

呵呵,很好的行业!不过竞争应该也挺激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很好的行业!不过竞争应该也挺激烈的!

是啊,不好混,现在做的人越来越多了。不过有资金和支持的话,自己做也未尝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不好混,现在做的人越来越多了。不过有资金和支持的话,自己做也未尝不可 ...

呵呵,不要想着别人支持了,没什么用,还得自己努力才成,不管是资金还是其它的,现在每个行业基本都利润比较薄,在行业内的又有钱的,自己干了,行业外的,不懂行业,入行又比较谨慎!

网友D:
还是得看手册,以前用EPM240和EPM570时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得看手册,以前用EPM240和EPM570时坑过。

是滴,偷不得懒,可能就花十分钟时间看手册,但不看的话浪费好几天时间!

网友E:
一不小心,又得改了。呵呵

网友:
还好EPM240和EPM570差的还不多,只是几个IO变成电源地了,而且cpld的IO也比cpu的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不小心,又得改了。呵呵

呵呵,改倒不用改,不换芯片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改倒不用改,不换芯片就是了

芯片不好弄不是?

楼主:
还没想着批量,要真批量的话可以多买点,飞思卡尔要求最小订货量2500刀,呵呵!一次吃不下,又没有人跟我合吃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没想着批量,要真批量的话可以多买点,飞思卡尔要求最小订货量2500刀,呵呵!一次吃不下,又没有人跟我 ...

2500刀?好吧,俺们业余选手就不要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00刀?好吧,俺们业余选手就不要想了。

那是针对代理的,当然,你要是能确保以后批量使用,代理会给你备货的,你不用一次性买2500刀的货,代理帮你付了,到你用的时候再找代理去拿也行!

网友:
这…… 这个………… 引脚完全相同的情况并不常见的

比如ST的F1与F4系列,不过以电源引脚为主

网友F:
貌似也只有microchip的单片机PIN TO PIN兼容得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也只有microchip的单片机PIN TO PIN兼容得最好

那当然,义隆的都跟Microchip PIN to PIN呢

网友G:
哈哈哈,,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错误,,,是32F103和32F407,两个芯片就几个引脚不同,关键是VSS和VDD反了,查了老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错误,,,是32F103和32F407,两个芯片就几个引脚不同,关键是VSS和VDD反了, ...

看来犯错的不只我一个人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犯错的不只我一个人啊,呵呵!

网友:
感谢提醒啊,以后用的时候得注意了

网友:
搞研发可是个细心的活,没有百分百的确定,是不能随便下结论的

网友:
其实很多芯片的不同系列管脚经常回出现不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