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flash中一次编程区域操作讲解

楼主(2014-08-22):
【经验分享】flash中一次编程区域操作讲解
一,一次编程区域描述
        一次编程区域是芯片提供的一块具有64个字节,可以供用户存储数据的flash。这个区域对应芯片本身来说,终生只能写一次,然后就只可以进行读操作。写进去的数据无法擦除,所以操作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这块flash是以8个字节为块的,也就是说64个字节一共有8块,每次操作都是针对8个字节为单位的。下面以我们的K64F120M的芯片为例,具体讲解该区域内容。
        支持这块区域的操作一共有两种命令,分别为:一次读命令(0x41)以及一次写命令(0x43).
1, 一次读命令
     执行一次读命令可以读出一次编程区域的8个字节的数据。控制命令与寄存器对应情况如下:

写完命令(其实只需要写FCCOB0和FCCOB1)之后,需要通过清除FTFE_FSTAT来发起一次区域读命令,然后读出来的值就会刷新到FCCOB4-B的寄存器中,用户只需要读取该寄存器的值即可。这里需要注意,FCCOB1的值范围只有0x00-0x07,因为我们的一次编程区域只有8块,每块8字节。读操作指令没有限制,可以无限次读。
2, 一次编程命令
     执行一次编程命令,可以对一次编程区域的8个字节写入用户想要的数据。
一次编程控制命令与寄存器对应情况如下:

写命令需要在FCCOB0写入0X43,FCCOB1写入要写数据的块号,写完命令之后,需要通过清除FTFE_FSTAT来发起一次区域读命令,然后寄存器FCCOB4-B中的数据就会永久的写入到一次编程区域,再也不能进行第二次编程以及擦除,数据对于芯片来说终身存在。

二,一次编程区域读写实现
         下面讲解如何使用代码实现一次编程区域的读与写操作。
1, 一次读命令操作
          这里以读第一个块为例,即块号为0,不同的块,只需要改变块号就行,代码操作如下:
  FTFE_FCCOB0 = FTFE_FCCOB0_CCOBn(0x41); // Selects the PGMPART command
  FTFE_FCCOB1 = 0x00;//选择读取第0块
  /* All required FCCOBx registers are written, so launch the command */
  FTFE_FSTAT = FTFE_FSTAT_CCIF_MASK;
  /* Wait for the command to complete */
  while(!(FTFE_FSTAT & FTFE_FSTAT_CCIF_MASK));
  //存值
  RecBuf[0]= FTFE_FCCOB4;
  RecBuf[1]= FTFE_FCCOB5;
  RecBuf[2]= FTFE_FCCOB6;
  RecBuf[3]= FTFE_FCCOB7;
  RecBuf[4]= FTFE_FCCOB8;
  RecBuf[5]= FTFE_FCCOB9;
  RecBuf[6]= FTFE_FCCOBA;
  RecBuf[7]= FTFE_FCCOBB;
通过以上的代码,就可以实现第一个块的读操作,最终读的值又放到了RecBuf数组中保存。
2, 一次编程命令操作
         这里同样以第一个块为例,即块号为0,不同的块,只需要改变块号就行,代码操作如下:
  FTFE_FCCOB0 = FTFE_FCCOB0_CCOBn(0x43); // Selects the PGMPART command
  FTFE_FCCOB1 = 0x00;//选择块号

  FTFE_FCCOB4 = 0x00; //write data
  FTFE_FCCOB5 = 0x00;
  FTFE_FCCOB6 = 0x00;
  FTFE_FCCOB7 = 0x00;
  FTFE_FCCOB8 = 0x00;
  FTFE_FCCOB9 = 0x00;
  FTFE_FCCOBA = 0x00;
  FTFE_FCCOBB = 0x00;

  //* All required FCCOBx registers are written, so launch the command
  FTFE_FSTAT = FTFE_FSTAT_CCIF_MASK;
  while(!(FTFE_FSTAT & FTFE_FSTAT_CCIF_MASK));
通过以上操作,就可以实现第一个块数据为0的写操作。

三,一次编程区域读写实例测试
本次测试的硬件平台是TWR-K64F120M, 软件平台是飞思卡尔的CW10.6。这里操作两个块,块号分别为0,1.对于0号的8个字节写入全0,对于1号写入1-8的数据。
1.        0号块写入全0读出的结果

2.        1号块写之前读的结果

3.        1号块写入1-8数据读的结果

        从寄存器中可以看到,读写的结果和预期的操作结果一直,当然本例程还做了用串口中直接发出读取的结果值,可以通过串口助手查看。

四,附件
    附件中提供了本经验分享的测试代码以及文档供大家参考,希望能够对大家带来帮助。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A:
顶起,这个可以用来做出厂加密用,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还没下班?

网友B:
“终生只能写一次,然后就只可以进行读操作。写进去的数据无法擦除”
---------------------------------------------------------------------------
是不是意味着如果那里有数据,就不是全新的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起,这个可以用来做出厂加密用,呵呵!

如果是一次性永久写入,这个功能应该比那些出厂即有唯一id的更方便加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次性永久写入,这个功能应该比那些出厂即有唯一id的更方便加密

是的,但是要注意,因为是可读的,批量的时候要用不同的密钥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要注意,因为是可读的,批量的时候要用不同的密钥才行

还可以用了存一部分版权信息

网友:
感谢版主的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用了存一部分版权信息

这个倒是可以,比如将公司信息、硬件版本、软件版本等写到里面,将来维护的时候还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生只能写一次,然后就只可以进行读操作。写进去的数据无法擦除”
----------------------------------- ...

至少对于你写过的一次编程区域来说,不是新的了。
一共有64个字节,省着点用还是够的。

网友C:
这个写操作只有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网友:
这个不错,做加密,版权信息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对于你写过的一次编程区域来说,不是新的了。
一共有64个字节,省着点用还是够的。 ...

谢谢版主回复,明白了

网友:
OTP,虽然我到现在还没用到过

网友:
传说中的OTP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写操作只有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是一定要写你最重要的信息,不然就是浪费

网友:
楼主飞币真多,分享了很多好资料啊,赞赞

网友:
这个区域能自定义写很好啊,可以放一些芯片ID之类的。

网友D:
lz飞币都2w了……可以搞塔式开发版了,离ipad也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飞币都2w了……可以搞塔式开发版了,离ipad也不远了……

放心,那些礼品都是你们的,我不会和你们抢哦。
我的飞币就是标杆,不换礼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放心,那些礼品都是你们的,我不会和你们抢哦。
我的飞币就是标杆,不换礼品。 ...

搞个开发版,我也从MOTO用户投身飞思卡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开发版,我也从MOTO用户投身飞思卡尔~

开发板,FRDM-KE02你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是可以,比如将公司信息、硬件版本、软件版本等写到里面,将来维护的时候还是很方便! ...

维护还好,但是产品升级就不适用了,版本信息都改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护还好,但是产品升级就不适用了,版本信息都改不了了

那你可以写些别的东西啊!反正是有用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