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明治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比雷赛还要好啊,哪位用过的帮...

楼主(2014-08-22):
听说明治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比雷赛还要好啊,哪位用过的帮个忙给一个公司网页

网友:
我们正好用在自动化设备上了  ,发热和力矩控制的蛮好的

楼主:
能给下公司网站吗,怎么找不到

网友:
moons百度即可

网友(2014-10-11):
以前用过,感觉确实不错,但价格就高了点

网友:
明治推销说介于伺服和一般步进性能直接

网友:
用过雷赛的,还可以

网友:
步进电机。记号

网友:
在淘宝上搜明治搜不到

网友:
我也想买个步进电机,请推荐个型号

网友:
中文好像是鸣志吧

网友(2018-05-15):
>我们正好用在自动化设备上了  ,发热和力矩控制的蛮好的
which model are you using?

网友A:
>moons百度即可
Moons looks like re-brand version of leadshine.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ons百度即可
Moons looks like re-brand version of leadshine.

moons去过我们公司推开关电源,看到公司也用电机以后,多次托我找老板说话采购他们电机,我随口和老板提了一下,后面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要在同等价格下,参数类似的做比较性价比才行

网友:
确实比雷赛的质量好

网友:
>确实比雷赛的质量好
what product?

>moons去过我们公司推开关电源,看到公司也用电机以后,多次托我找老板说话采购他们电机
model and price infor on following products?
SMPS: 350W
Stepper Motor: NMEA23, 51mm body leng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