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编程方法

楼主(2014-08-22):
我正在设计一个测温系统,用的18B20,测温没什么问题,问题在我的mcu上要接14路18B20,编程上就出现难题:
如果测一路,可以先定义一路IO口:
define DQ p1.0;
然后在函数里读写:
        void init(){DQ=...}
        int8 Read(){DQ=...}
现在要接14路,而单片机的IO口又不能用参数传递,这怎么处理?
我现在只能想到这样:
先挨个定义IO口
define DQ1 p1.0;
define DQ2 p1.1;
define DQ14 p2.7;
再在函数里判断
        void init(int8 index)
        {
                select(index)
                        case 1: DQ1...
                        case 2: DQ2...
                        ......
                        case 14: DQ14...
        }
还要在其它函数里都这么写。
可是这么写也太过繁琐,我想应该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吧,只是我想不到,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判断那个io的语句写成个函数不就行了。。。
另外,单片机里有select这个函数吗?看来是自己孤陋寡闻了

楼主:
写成函数也不过包装一下好看一点啊,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不是select,是switch,select是vb里的,写叉了

网友:
多简单啊,,,定义unsigned char 变量,在最低层的读函数中传进去,,,最底层的函数,swich判断

网友A:
据说18B20可以再一个IO上接无数个,只是需要先读取18B20内部的ID,在进行判断,耗时比较久。

网友:
d底层直接用PIO(&&)(||)~mask 就好了吧

网友:
网上搜的
可以的,但是一般性不这么用,不是所有的编译器都支持sfr(本质是地址)的传递。 你可以使用这样的东西:(这是我写的AVR类库) void SETB(PORT port,unsigned char bit);//其他的源代码举一反三吧记得定义: #define PORT enum PORT
//方便输入
#define setb SETB
#define clrb CLRB
#define getb GETB
PORT{
PA,
PB,
PC,
PD
};Port和bit的本质都是寄存器,一个是byte寻址一个是bit寻址而已,千万不要以为bit寻址就一定快,往往是byte要快一些。 附上源代码: gpio.h #ifndef AVR_GPIO_H
#define AVR_GPIO_H
#define PORT enum PORT
//方便输入
#define setb SETB
#define clrb CLRB
#define getb GETB
PORT{
//PA,
PB,
PC,
PD
};
extern void SETB(PORT port,unsigned char bit);
//相应端口置1,并设置为输出
extern void CLRB(PORT port,unsigned char bit);
//相应端口置0,并设置为输出
extern unsigned char GETB(PORT port,unsigned char bit);
//相应端口设置为输入并读取,返回0xff(1)与0x00(0),异常返回0xf0
extern void SETD(PORT port,unsigned char bit);
//相应端口设置为输出
extern void CLRD(PORT port,unsigned char bit);
//相应端口设置为输入
#endif<p>gpio.c</p> #include"inc.h"

void SETB(PORT port,unsigned char bit){
if(bit<=7){
switch(port){
//case PA:
//DDRA|=(1<<bit);
//PORTA|=(1<<bit);
//break;
//use in Mega16
case PB:
DDRB|=(1<<bit);
PORTB|=(1<<bit);
break;
case PC:
DDRC|=(1<<bit);
PORTC|=(1<<bit);
break;
case PD:
DDRD|=(1<<bit);
PORTD|=(1<<bit);
break;
}
}
}

void CLRB(PORT port,unsigned char bit){
if(bit<=7){
switch(port){
//case PA:
//DDRA&=(1<<bit);
//PORTA&=(0xff-(1<<bit));
//break;
//use in Mega16
case PB:
DDRB|=(1<<bit);
PORTB&=(0xff-(1<<bit));
break;
case PC:
DDRC|=(1<<bit);
PORTC&=(0xff-(1<<bit));
break;
case PD:
DDRD|=(1<<bit);
PORTD&=(0xff-(1<<bit));
break;
}
}
}

unsigned char GETB(PORT port,unsigned char bit){
unsigned return_value=0;
if(bit<=7){
switch(port){
//case PA:
//DDRA|=(0xff-(1<<bit));
//return_value=PINA&(1<<bit);
//break;
//use in Mega16
case PB:
DDRB|=(0xff-(1<<bit));
return_value=PINB&(1<<bit);
break;
case PC:
DDRC|=(0xff-(1<<bit));
return_value=PINC&(1<<bit);
break;
case PD:
DDRD|=(0xff-(1<<bit));
return_value=PIND&(1<<bit);
break;
}
if(return_value==0){
return(0x00);
}else{
return(0xff);
}
}
return(0xf0);
}

void SETD(PORT port,unsigned char bit){
if(bit<=7){
switch(port){
//case PA:
//DDRA|=(1<<bit);
//break;
//use in Mega16
case PB:
DDRB|=(1<<bit);
break;
case PC:
DDRC|=(1<<bit);
break;
case PD:
DDRD|=(1<<bit);
break;
}
}
}

void CLRD(PORT port,unsigned char bit){
if(bit<=7){
switch(port){
//case PA:
//DDRA|=(0xff-(1<<bit));
//break;
//use in Mega16
case PB:
DDRB|=(0xff-(1<<bit));
break;
case PC:
DDRC|=(0xff-(1<<bit));
break;
case PD:
DDRD|=(0xff-(1<<bit));
break;
}
}
}

网友:
5楼正解,速率上满足的话,总线模式读取 应该来说最合适

网友:
一个IO可以挂很多18b20,人家早就给你想好解决方案了。

网友B:
3个方案,皆可
1、推荐你用1个IO口,然后把这些18B20都串在一起,根据地址找
2、如果你对单总线组网比较头疼,可以做个切换电路,每次选中一路,然后直接操作
3、单片机IO够用的情况下,每一路占一个IO口,至于代码,非常简单,把IO的位置作为参数传入即可,读写代码只要写一遍即可

网友B:
另外具体IO口选择不需要lz位的无趣的switch语句,C语言位操作即可,给你一段别的程序做参考:
oid HuXi_up(uint IO_Bit)
{
unsigned char i,mask;
mask=1;
mask = _crol_(1,IO_Bit)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
P1 = P1 & (~ mask);
duty=0;
while(duty<=pwm_low);
P1 = P1 ^ mask;
duty=0;
while(duty<=(CYCLE-pwm_low));
}
}

网友:
这个不错,之前我也这样干过,后来自己琢磨了下精简了下

网友C:
楼主,我做过类似的用电子开关切换 最多可以支持36个通道,只占用8个IO,同时支持sht21和sht11

网友D:
set PIO(u8 IO,u8 BitMsk)
{
    switch(IO){
        case 0:
        P0 |= BitMsk;
        break;
        case 1:...
}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个方案,皆可
1、推荐你用1个IO口,然后把这些18B20都串在一起,根据地址找
2、如果你对单总线组网比较头 ...

给楼主提供另一种思路,14个IO口同周期操作,一个周期搞定,不用切换。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解答!
首先,51的IO是不能当参数传递的,所以上面有些方法行不通,avr能不能行我不知道;
其次关于组网,我每个通道做单总线上面都挂了大概30个器件,整个主板要接400多个;
现在只能想到用形如 P1||mask 即对8个IO一组操作的方法简便一点,本质上和单个赋值是一样的。
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提供另一种思路,14个IO口同周期操作,一个周期搞定,不用切换。

一个周期完成时序来不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做过类似的用电子开关切换 最多可以支持36个通道,只占用8个IO,同时支持sht21和sht11 ...

别光说不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set PIO(u8 IO,u8 BitMsk)
{
    switch(IO){

这是我目前采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具体IO口选择不需要lz位的无趣的switch语句,C语言位操作即可,给你一段别的程序做参考:
oid HuXi_up( ...

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18B20可以再一个IO上接无数个,只是需要先读取18B20内部的ID,在进行判断,耗时比较久。 ...

嗯,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周期完成时序来不及吧

有一种技术叫做:FPGA/C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