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硬件调试求指点

楼主(2014-08-22):
请教一下群里大虾们,在做无线射频硬件调试这一块时,比如设计zigbee,bluetooth,wifi等无线IC应用电路图设计,后期需要实际调试硬件,比如测量元器件的值是否准确,阻抗是否匹配等,由于不是专门做射频的,没相关网络分析仪、LCR等的工具,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调试硬件啊,或者有没有一些DIY做的一些该工具辅助调试啊!在此谢谢大家啊!

网友:
射频的PCB都要自己画了,外围电路都要自己调了,这就是在做射频了,没有什么专门不专门的。没有仪器辅助肯定不行的。
1、要么租仪器
2、要么找有仪器的朋友帮调试硬件。
3、如果你之前有射频设计经验,或许靠以前的设计经验值也能调试好,但是技术指标还是要仪器配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