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个吉时利2000,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4-08-22):
头脑一冲动看到泰克搞活动就五千入了一个吉时利k2000。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首先一般这种仪器对环境温度湿度之类有没有要求?
第二看了说明书好像不能直接测量仪器本身接入的电源,但是我看到插头好像有两个黑头
一个接地,一个没接地。两个都不能量吗?
第三,仪器说明里面的直流电压基本准确度 35ppm+6ppm(90天);45ppm+10ppm(1年)
比如我测试10v的标准源(假设是非常的标准毫无误差),假如仪器是在90天内。
那么我测试到的结果里面几位是有效的数字。怎么计算。
一般仪器都是百分之0点0几外加增减几个字。这个我知道计算。上面的35ppm+6ppm怎么计算?
第四,90天内指的是仪器从测试好厂家发货那天算起,还是指开机以后90天内。
咨询了一下淘宝上面的客服,他们说是从开机算起。我拆包装的时候感觉那个装机器的包装袋在打开的时候
有一股气体冲出来,感觉有可能是里面充了惰性气体。如果这机器我放里面放个一两年精度也会符合要求吗?
还有假如我一天只用一个小时跟生产线上面24小时不停的测试用三个月,都是按90天内来看吗。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一般这种六位半的仪表,多久需要校验一次?

刚我拿出来跟我的fluke187 比较了一下。测量一下电池电压,基本上跟187都是一样的。187最后一位有一个字的误差。
一般都是偏小。测量了一个灯丝的电阻。fluke测试的一直再跳。k2000好一点,最后几位也是跳的眼花。
不过的确感觉k2000测试速度是比较快的,一般接上就会显数字。听说34401有延时。2000好像跟我用187万用表差不多。
吉时利的说明书全英文的这点真是有点不爽。

网友:
用过2420,感觉还行,不知道2000怎么样

网友:
2001才够爽

网友A:
35ppm是百万分之35,也就是0.0035%,然后6ppm和满量程相乘得出来的就是±几个字。

楼主:
这表比我想像的要小一点,不知道这玩意可以跟示波器或者电源堆一起么?桌子太小了不够放了,要是做的短一点,跟示波器一样长就好了

网友:
冲动是魔鬼。。。。

网友:
想测自身的电源,加个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
看错标题,以为楼主买了个吉利2000的汽车,我说吉利什么时候山寨桑塔纳出2000系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ppm是百万分之35,也就是0.0035%,然后6ppm和满量程相乘得出来的就是±几个字。 ...

那比如我测量的是10v电压,k2000电压档满量程1000v
那就是10v±(10v*0.0035%)v  后面的6ppm     满量程1000v*0.0006%=0.006v
是怎么计算的,没搞懂,请指点一下?

网友B:
你的表示方式有些奇怪,一般是以PPM+d值表示的,d表示几个字。应该不是开机吧,新机应该带校准证书的,我觉得应该从校准日期开始,K2000是个6.5 10V档应该为10.00000 年稳45ppm比34401略差一点,也就是一年后偏差0.00045+10个字

网友C:
当时我也想买的,然后看了一下二手的价格,一下子就解毒了

网友D:
六位半是显示位数,并不是精度达六位半。测10V时小数後的第三位能准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位半是显示位数,并不是精度达六位半。测10V时小数後的第三位能准已经很好了。 ...

温飘是温漂,年稳是年稳,概念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表示方式有些奇怪,一般是以PPM+d值表示的,d表示几个字。应该不是开机吧,新机应该带校准证书的,我觉 ...

新机好像是有校准证书,但是全英文,也没写测量了什么指标。就是好像上面显示用了哪几个仪器校验的。我看了一下
好像校的仪器是 fluke 5720a  fluke 5725a keithley 3390 这三个仪器校的。
然后温度 湿度  时间 之类,还没来得及仔细看英文说明书。然后这个指标说的有点乱啊。有的网站介绍是
吉时利 2000型 数字台式万用表的技术参数
直流电压:
量程 100.0000mV~1000.000V
分辨率 0.1μV~1mV
基本准确度 35ppm+6ppm(90天);45ppm+10ppm(1年)

有的网站介绍又是
直流电压基本准确度
0.002%(90天)
包括泰克的淘宝旗舰店也是这样介绍的。
所以搞的我有点糊涂,明天我仔细看看英文说明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我也想买的,然后看了一下二手的价格,一下子就解毒了

我也看了一下二手的价格,2500左右。不过看机器好像蛮多十多年了。
话说自己能用个五年的,到时候2500能出手也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那时候还值这个价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比如我测量的是10v电压,k2000电压档满量程1000v
那就是10v±(10v*0.0035%)v  后面的6ppm     满量程1 ...

满量程是指最大读数,不是指最大测量电压范围,Keithley 2000的满量程读数是1,000,000,1,000,000 * 6ppm = 6,也就是6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量程是指最大读数,不是指最大测量电压范围,Keithley 2000的满量程读数是1,000,000,1,000,000 * 6ppm ...

恩,明白了,多谢!

网友E:
不要试图做高精度的东西,那些远远不是一块万用表能解决的事情

网友(2017-03-11):
引用 网友E:
不要试图做高精度的东西,那些远远不是一块万用表能解决的事情

确实是,环境温度、电源波动、电磁干扰。。个人用的话只要温漂没问题就能凑合,做产品还是要专业的实验室。。

网友(2017-08-10):
这台表,没用过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