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单片机BOR复位问题!

楼主(2014-08-22):
如下图,合上后单片机在变压器上面,常会出现BOR复位问题,试着在单片机电源上加了大的滤波电容和N个104 103的小电容,还是没有用,请问象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
屏蔽层有没有接地呢?

楼主:
没有屏蔽层,就是与变压器之间隔了一层防静电袋

网友:
为什么要放静电袋?

楼主:
防止短路

网友A:
楼主确定是BOR 复位, 不是MCLR 复位? 可以试试先关闭BOR 复位的功能, 再测试。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出现BOR说明你的电源有波动了,想办法处理好电源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是BOR 复位, 不是MCLR 复位? 可以试试先关闭BOR 复位的功能, 再测试。 ...

关闭了没有用。

网友(2014-10-22):
LZ找到解决方法了么?关注!合上盖子,出问题的话,可以考虑加屏蔽盒试试。

网友:
mcu用内部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