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采样求平均

楼主(2014-08-23):
使用51内核的SOC单片机V9401,使用库函数读取电流有效值,送显示,有1%的跳差,想多次采样求平均,提高稳定度,现做想1秒读取一次,读3次然后做个平均,但是程序有点问题,显示不正常了,原来读取直接送显示,正常的while(1)
        {
                CLRWDT();
                ReadMeterPara(0x10d9); //秒平均电流有效值
                temp1=u32PMdatal;
                                                if(time_1s)
                                                {
                                                         time_1s=0;
                                                         ReadMeterPara(0x10d9);
                                                         value_buf[0] = u32PMdatal;
                                                         if(time_2s)
                                                         {
                                                                 time_2s=0;
                                                                ReadMeterPara(0x10d9);
                                                                value_buf[1] = u32PMdatal;
                                                                if(time_3s)
                                                                {
                                                                        time_3s=0;
                                                                        ReadMeterPara(0x10d9);
                                                                        value_buf[2] = u32PMdatal;
                                                                        temp1=(value_buf[0]+value_buf[1]+value_buf[2])/3;
                                                                }
                                                         }
                                                 }
                        dislay_jisuan();
                if(Time_FLAG)
                {
                        Time_FLAG=0;
                    display();
             }
        }
}

void Interrupt_Timer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F0=0;
        Time_FLAG=1;
        TL0 =0x33;      //1ms
    TH0 =0xF3;
                coun++;
        if(coun==150)
        {
                coun=0;
                time_1s=1;
                if(coun==150)
                {
                        coun=0;
                        time_2s=1;
                        if(coun==150)
                        {
                                coun=0;
                                time_3s=1;
                        }
                }
        }
}

网友A:
你是一个小兵。你这time_1s 2s 3s逻辑很是有问题。没你这样用有,如果time_1s是一秒,那么你数据temp1就是150*150秒更新一次。

楼主:
那应该如何操作呢,我想1秒读取一次秒平均

网友:
这个没2s 3s的事

楼主:
间隔1秒读取一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一个小兵。你这time_1s 2s 3s逻辑很是有问题。没你这样用有,如果time_1s是一秒,那么你数据temp1就是1 ...

那应该如何操作呢,我想间隔1秒读取一次秒平均

网友B:
  if(coun==150)
         {
                 coun=0;   //0
                 time_1s=1;
                 if(coun==150)  //前面已经等于0了。这里不可能等于150。下面也是一样
                 {
                         coun=0;
                         time_2s=1;
                         if(coun==150)
                       {
                                 coun=0;
                                 time_3s=1;
                         }
                 }
         }

网友A:
加个变量 cnt
中断里 time_1s =1

主程序
if(time_1s)
  {
  time_1s=0;   ReadMeterPara(0x10d9);     value_buf[cnt] = u32PMdatal;  if(cnt>=2){cnt=0;  temp1=(value_buf[0]+value_buf[1]+value_buf[2])/3; }
}

网友C:
time_2s、time_3s那些都不要

if(time_1s)
{
time_1s=0;
ReadMeterPara(0x10d9);
value_buf[2]=value_buf[1];//FIFO
value_buf[1]=value_buf[0];
value_buf[0] = u32PMdatal;
temp1=(value_buf[0]+value_buf[1]+value_buf[2])/3;

网友:
中断里面的time_1s =1 ,后面的代码是不是永远不会执行,应该把coun=0去掉,然后300,然后450,这样

楼主:
好的啊,学习了呢,我修改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me_2s、time_3s那些都不要

if(time_1s)

学习了呢,我再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me_2s、time_3s那些都不要

if(time_1s)

因为秒平均,单片机是1秒更新一次,这样是不是相当于3秒才更新一次显示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这样相当于3秒更新一次显示,  一开始上电也要读一次秒平均有效值ReadMeterPara(0x10d9);直接送显示,

楼主:
  一开始上电也要读一次秒平均有效值ReadMeterPara(0x10d9);直接送显示,,,,,应该将第一次显示ReadMeterPara(0x10d9); //秒平均电流有效值               temp1=u32PMdatal;,               放在WHILE()  {}循环的   之前吗,WHILE()循环放了读3次求平均,还有显示刷新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coun==150)
         {
                 coun=0;   //0

一开始也要直接读取平均送显示一次,应该放在MAIN主函数里,还是应该放在WHILE循环里的呢

网友B:
放MAIN主函数WHILE循环前。代码更简单。
和3次平均和放一起模块化做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MAIN主函数WHILE循环前。代码更简单。
和3次平均和放一起模块化做的更好。

好的啊,要是和3次平均和放一起,放在WHILE循环里,应该如何处理好呢,关键是就第一次上电显示一次,后面就用采样3次求平均的办法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me_2s、time_3s那些都不要

if(time_1s)

一开始上电也要直接读取采样值送显示一次,应该放在MAIN主函数里,还是应该放在WHILE循环里的呢,要是放在WHILE循环里,应该如何做呢,

网友B:
//time_1s 初值等于1
if(time_1s)
{
        time_1s=0;
        ReadMeterPara(0x10d9);
        if(cnt==0)   //第一次
        {
                temp1=u32PMdatal;
                cnt=1;
        }
        value_buf[cnt-1]=u32PMdatal;
        if(cnt>=3)   //三次平均
        {
                temp1=(value_buf[0]+value_buf[1]+value_buf[2])/3;
                cnt=1;
        }
        else
        {
                cnt++;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变量 cnt
中断里 time_1s =1

一开始上电也要直接读取采样值送显示一次,应该放在MAIN主函数里,还是应该放在WHILE循环里的呢,要是放在WHILE循环里,应该如何做呢,

网友D:
小白
51这种低端的,最好做优化,像3次这种不科学。最好是2的N次,如 2,4,8,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e_1s 初值等于1
if(time_1s)
{

好的啊,向您学习下,我C语言基础太差了,回去恶补下,多写写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白
51这种低端的,最好做优化,像3次这种不科学。最好是2的N次,如 2,4,8,16............ ...

关键是3次的话,已经是3秒更新一次了,2N次,会不会,显示更新上延迟太久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白
51这种低端的,最好做优化,像3次这种不科学。最好是2的N次,如 2,4,8,16............ ...

那我改成4次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3次的话,已经是3秒更新一次了,2N次,会不会,显示更新上延迟太久了呢 ...

举个特殊的例子吧, /256 ,就是把低字节直接去了,根本不用运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也要直接读取平均送显示一次,应该放在MAIN主函数里,还是应该放在WHILE循环里的呢 ...

自己多想想,多试试。
上电时,可以把第一次读的数复制到整个数组的每个元素,这样取平均值就没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多想想,多试试。
上电时,可以把第一次读的数复制到整个数组的每个元素,这样取平均值就没影响了。 ...

好的,自己再琢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举个特殊的例子吧, /256 ,就是把低字节直接去了,根本不用运算

好的啊

网友:
没仔细看程序。  不知道你的变量定义是多少位的?  是否累加的时候溢出了?

楼主:
unsigned long 3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e_1s 初值等于1
if(time_1s)
{

想再咨询下,要是建立一个数组,有5个元素,   第一的平均值为(a1);第二次平均(a1+a2)/2;。。第3次平均(a1+a2+a3)/3。。第4次平均(a1+a2+a3+a4)/4。。第5次平均为(a1+a2+a3+a4+a5)/5;这样应该如何操作好的呢  ,然后先进,后出,这样显示值应该更稳定,这样C语言应该如何表述好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多想想,多试试。
上电时,可以把第一次读的数复制到整个数组的每个元素,这样取平均值就没影响了。 ...

想再咨询下,要是建立一个数组,有5个元素,   第一的平均值为(a1);第二次平均(a1+a2)/2;。。第3次平均(a1+a2+a3)/3。。第4次平均(a1+a2+a3+a4)/4。。第5次平均为(a1+a2+a3+a4+a5)/5;这样应该如何操作好的呢  ,然后先进,后出,这样显示值应该更稳定,这样C语言应该如何表述好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白
51这种低端的,最好做优化,像3次这种不科学。最好是2的N次,如 2,4,8,16............ ...

想再咨询下,要是建立一个数组,有5个元素,   第一的平均值为(a1);第二次平均(a1+a2)/2;。。第3次平均(a1+a2+a3)/3。。第4次平均(a1+a2+a3+a4)/4。。第5次平均为(a1+a2+a3+a4+a5)/5;这样应该如何操作好的呢  ,然后先进,后出,这样显示值应该更稳定,这样C语言应该如何表述好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举个特殊的例子吧, /256 ,就是把低字节直接去了,根本不用运算

想再咨询下,要是建立一个数组,有5个元素,   第一的平均值为(a1);第二次平均(a1+a2)/2;。。第3次平均(a1+a2+a3)/3。。第4次平均(a1+a2+a3+a4)/4。。第5次平均为(a1+a2+a3+a4+a5)/5;这样应该如何操作好的呢  ,然后先进,后出,这样显示值应该更稳定,这样C语言应该如何表述好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变量 cnt
中断里 time_1s =1

想再咨询下,要是建立一个数组,有5个元素,   第一的平均值为(a1);第二次平均(a1+a2)/2;。。第3次平均(a1+a2+a3)/3。。第4次平均(a1+a2+a3+a4)/4。。第5次平均为(a1+a2+a3+a4+a5)/5;这样应该如何操作好的呢  ,然后先进,后出,这样显示值应该更稳定,这样C语言应该如何表述好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