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讨论帖】谁来移植个协同式操作系统到K02

楼主(2014-08-23):
如题,本坛    再出个调度器,极小资源单片机值得一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8723-1-1.html

看起来不错,那位好心的XD能移植到K02 ?

网友A:
板子还没到  到了研究研究

网友B:
没有k02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还没到  到了研究研究

好啊,改好就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k02的板子。。。

你手上这么多飞币,换一块去

网友C:
飞币不够,没有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手上这么多飞币,换一块去

我在老家。。回去后再说,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币不够,没有板子

快了,努力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老家。。回去后再说,嘿嘿

发个短信给莫大就可以了,等你回去估计菜都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个短信给莫大就可以了,等你回去估计菜都凉了

主要是不想要小板啊,小板我这里有一大堆。。。攒钱换个大的玩玩。。我们做变频器的,现在倾向于用资源多的芯片,对于低端的芯片,有了量之后再转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不想要小板啊,小板我这里有一大堆。。。攒钱换个大的玩玩。。我们做变频器的,现在倾向于用资源多 ...

明白, 那你向3000进发吧,小板留给我

网友D:
这个还要别人移植么?熟悉下KE02,估计也没费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要别人移植么?熟悉下KE02,估计也没费多长时间

对FSL的MCU不熟啊

网友E:
这种调度器应该很好移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调度器应该很好移植的

要不你帮帮手

网友F:
人家不是说了“超级可以移植性,与CPU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家不是说了“超级可以移植性,与CPU无关”

我也想不通这么超级容易的怎的没人做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不通这么超级容易的怎的没人做 ?

楼主自己做呗

网友E:
我没有板子,没有用过飞思卡尔.
他写了超级可以移植性,与CPU无关,几乎任何支持C语言编程的CPU都可以用!
如果你能在K02上跑起来最小系统,移植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G:
不如时间片轮询好用。。。

楼主:
实在不行,只好自己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板子,没有用过飞思卡尔.
他写了超级可以移植性,与CPU无关,几乎任何支持C语言编程的CPU都可以用! ...

板子很容易的,发个短信给莫大要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如时间片轮询好用。。。

有什么分别,不都是不可抢先的操作系统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想不通这么超级容易的怎的没人做 ?

实用的时候,没有多大必要吧,因为RTX资源占用已经可以忍受了,没有必要再实际产品里面使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操作系统,大家只是玩玩而已。。我是这样觉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用的时候,没有多大必要吧,因为RTX资源占用已经可以忍受了,没有必要再实际产品里面使用这样一个简单 ...

主要是我用过这个,沉得不错, RTX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用过这个,沉得不错, RTX没用过

我推荐用RTX,不过好像需要商业付费的,和Keil结合的比较紧密,堆栈的占用可以实时查看。RTX占用的内存当然会大

网友H:
手上倒是有一块ke02   不过在别人那  改天拿过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推荐用RTX,不过好像需要商业付费的,和Keil结合的比较紧密,堆栈的占用可以实时查看。RTX占用的内存当 ...

我只是业余玩,付费的不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上倒是有一块ke02   不过在别人那  改天拿过来试试

如果熟悉K02可以先动手

网友:
那个帖子好长啊

楼主:
我从头到尾详看了三遍,才基本看懂

网友I:
哈哈,楼主自己好好学习一下,自己就能移出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熟悉K02可以先动手

就用过一次  然后就放在那里了   看了一下那个调度器  也不是很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头到尾详看了三遍,才基本看懂

个人感觉移植不算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楼主自己好好学习一下,自己就能移出来啦

这不想利用网站资源操个近路

网友:
介个····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想利用网站资源操个近路

哈哈,,,,,

网友J:
定时器调度+Adam 大神的phrotothreads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定时器调度+Adam 大神的phrotothreads

对的就是这个,我也看过phrotothreads, 但还是国产的看起来苏服些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这个,我也看过phrotothreads, 但还是国产的看起来苏服些

内容少了些,可以把类操作系统的通信机制加入,phrotothreads本身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内容少了些,可以把类操作系统的通信机制加入,phrotothreads本身就有

不少了,加多了反而不好,这有个平衡

网友:
有必要吗?

楼主:
有必要,很有必要

网友K:
支持讨论,我是围观的,顺带飞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支持讨论,我是围观的,顺带飞币。

你已经这么多了,还顺?

网友L:
楼主快有机会拿ke02板子了

网友M:
有定时器就能移植吧  要求很低很低
等有板子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快有机会拿ke02板子了

是的,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定时器就能移植吧  要求很低很低
等有板子可以试一下

主要是和硬件相关的参数如何设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推荐用RTX,不过好像需要商业付费的,和Keil结合的比较紧密,堆栈的占用可以实时查看。RTX占用的内存当 ...

RTX占用FLASH和RAM多大?
我手里有一个精简版的UCOS,占用FLASH和RAM大约在4K和2K左右,想继续裁剪到2K和1K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RTX占用FLASH和RAM多大?
我手里有一个精简版的UCOS,占用FLASH和RAM大约在4K和2K左右,想继续裁剪到2K和 ...

你这么精简的要求,估计有难度

网友O:
什么是协同式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什么是协同式操作系统?

就是不可以抢占的意思

网友O: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可以抢占的意思

原来如此,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原来如此,学习了。

发了这个贴子,口水了一地,就没个XD帮手移植

网友P:
攒飞币,先到手了尝试玩玩代码移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攒飞币,先到手了尝试玩玩代码移植哈

支持你,到时帮手搞搞移植

网友Q:
首先呢,没有板子,没法玩,其次呢,这个操作系统还没看过,改天抽时间看看先,不过看看K02的资料,移植起来应该也不难

网友Q: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可以抢占的意思

要是你能吧这个改正支持抢占的,那就牛了
但用UCOS时,抢占就是在每次要退出系统时钟时进行一次调度。所以呢,不知道这个改起来难度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Q:
首先呢,没有板子,没法玩,其次呢,这个操作系统还没看过,改天抽时间看看先,不过看看K02的资料,移植起 ...

用过UCOS的人,这个是小CAS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要是你能吧这个改正支持抢占的,那就牛了
但用UCOS时,抢占就是在每次要退出系统时钟时进行一次调度。所 ...

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快有板子了,到时试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已经这么多了,还顺?

目标3000还差很多哦。

网友R:
楼主搞好了记得发上来啊!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目标3000还差很多哦。

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搞好了记得发上来啊!学习学习!

搞不定它啊,所以才发动群众麻

网友S:
送到嘴边的肉还想让别人帮忙先嚼碎,自己花的时间精力去弄吧,不要浮躁。

楼主:
引用 网友S:
送到嘴边的肉还想让别人帮忙先嚼碎,自己花的时间精力去弄吧,不要浮躁。 ...

也没指望太多,慢慢来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是不可能的。

这必须是可能的。

比如:采用定时器中断调度,几乎所有的任务都是软中断,也是可以支持抢占的。
但是,但是,由于所有的任务都共用同一个中断,由于中断不断重入问题,寄存器神马的进出堆栈都由编译器保证,事实上调度比OS要慢。当然,如果你的空闲中断很多的话(事实上一般应用中还真是会有N多中断空闲),就可以将每一个任务映射到每一个单独的中断,这样效率高多了,绝对比什么uc/os、RTX之类要高。
主要思想可以参见这个: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9424-1-1.html

下面是一些乱弹:

另一种采用堆栈的协作式内核,看起来也很简单,而且是不用中断,可以采用setjmp保存现场,longjmp恢复现场,本质上和OS没有多大区别,同样保存N多寄存器、堆栈神马的,效率也低,编译后的代码也长(源代码很短的)。好处就是根本就无需移植,支持C语言就可以用了
范例:http://blog.chinaunix.net/uid-20359379-id-3190647.html

那个所谓的“小小调度器”本质上就是ProtoThread,再本质点就是状态机,优点和缺点都是一样的,但是他将延时部分进行了充分的改进,这点非常好。
效率上,比ProtoThread的AddrLabels要低,比switch方式要高。ROM占用上,一般来说,要比ProtoThread小。
关于移植:这个东西真的需要移植?你设定某个定时器中断,比如SysTick,每ms中断一次,中断中调用那个UpdateTimers就可以了,其他的啥也不用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必须是可能的。

比如:采用定时器中断调度,几乎所有的任务都是软中断,也是可以支持抢占的。

透彻,终于等来了。

关于不可能,我的意思是说,改成抢占,思路变了,味道也变了,不值得做。

关于移植主要指的是和硬件相关的运行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必须是可能的。

比如:采用定时器中断调度,几乎所有的任务都是软中断,也是可以支持抢占的。

这些说的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攒飞币,顶一下先

网友:
KE02的资源还算不错

网友:
米有板子如何破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必须是可能的。

比如:采用定时器中断调度,几乎所有的任务都是软中断,也是可以支持抢占的。

学习了,分析得很透彻。

网友:
这个几乎不用改什么东西吧,就寄存器不一样........

网友U:
顶顶看,有人移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U:
顶顶看,有人移植么

水了这么多,K02也发了不少板子,我不相信就没有人做这个?

网友:
不会弄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这个不难

楼主:
/*
* File:                Demo.c
* Purpose:                Main process
*
*/

#include "common.h"

#ifdef CMSIS
#include "start.h"
#endif

#include "ptask.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
int main (void)
{
            char ch;

#ifdef CMSIS  // If we are conforming to CMSIS, we need to call start here
    start();
#endif

          printf("\n\rRunning the Demo project.\n\r");

        while(1)
        {
                ch = in_char();
                out_char(ch);
        }
}
/********************************************************************/

网友V:
这个不会,,K02板子还没有,有了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不会,,K02板子还没有,有了再试

试试,有问题 反溃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Q:
要是你能吧这个改正支持抢占的,那就牛了
但用UCOS时,抢占就是在每次要退出系统时钟时进行一次调度。所 ...

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主要是堆棧的问题。

网友W:
引用 网友B:
实用的时候,没有多大必要吧,因为RTX资源占用已经可以忍受了,没有必要再实际产品里面使用这样一个简单 ...

我正要推荐rtx呢,你已经提到了。我一看lz标题,rtx完全满足要求么,它可以配置为抢占,合作,时间片这3种形式

网友X:
我还是先折腾下MQ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还是先折腾下MQX吧

MQX是什么?

网友X:
Freescale MQX™实时操作系统是一款功能完备的免费实时操作系统,包括MQX™内核、TCP/IP协议栈(RTCS)、嵌入式MS-DOS文件系统(MFS)、USB主机/设备协议栈等组件。MQX™多任务处理内核提供抢占式调度、快速中断响应、丰富的进程间通信和同步工具。MQX实时操作系统自带外设驱动程序。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_HOME&tid=mKOvp

楼主:
引用 网友X:
Freescale MQX™实时操作系统是一款功能完备的免费实时操作系统,包括MQX™内核、TCP/IP协议栈(RTCS)、嵌 ...

这个没怎么听说,只是FSL一家在用?

网友X: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怎么听说,只是FSL一家在用?

被飞思卡尔收购买断了

网友Y:
用protothread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W:
我正要推荐rtx呢,你已经提到了。我一看lz标题,rtx完全满足要求么,它可以配置为抢占,合作,时间片这3 ...

RTX占用资源相对于楼主的应用可能还是多了点

网友Y:
引用 网友B:
RTX占用资源相对于楼主的应用可能还是多了点

其实大部分单片机项目protothread就可以了,复杂的可以考虑freertos

网友B:
引用 网友Y:
其实大部分单片机项目protothread就可以了,复杂的可以考虑freertos

RTX好处是利用了延迟中断,可以不管中断的调度

网友Z:
协同操作系统是什么

没听过啊    实时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X:
被飞思卡尔收购买断了

哪就不叫Fre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用protothread就可以了

简单应用用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X占用资源相对于楼主的应用可能还是多了点

不止一点,是很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Y:
其实大部分单片机项目protothread就可以了,复杂的可以考虑freertos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X好处是利用了延迟中断,可以不管中断的调度

详细说说延迟中断 ?

楼主:
引用 网友Z:
协同操作系统是什么

没听过啊    实时性怎么样

协同的,不可以抢占

网友X:
还是免费的啊,又不用收费,源码也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还是免费的啊,又不用收费,源码也公开

买断了再公开,别人不敢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断了再公开,别人不敢用啊

为什么不敢用?
只是说飞思卡尔会根据他的产品做些优化吧
用户也可以 在源码基础上去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详细说说延迟中断 ?

延迟中断就是在其它中断都退出的时候,它才进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止一点,是很多点,

配置方式有关吧?配置的小的话,那占用的RAM和FLASH也小啊,哈哈,估计还是RAM占的多吧

网友C:
KE02的板子拿到了,改天研究一下怎么搞,可以移植一下试试

网友C:
赶脚这帖子歪楼歪的太厉害,几乎成水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迟中断就是在其它中断都退出的时候,它才进入

哪还叫中断吗,它是如何做到的,设为最低优先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02的板子拿到了,改天研究一下怎么搞,可以移植一下试试

光说不练,贴 上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说不练,贴 上来

科学不能丢人,得搞明白再上~
先水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脚这帖子歪楼歪的太厉害,几乎成水贴了……

水了一地,没见那个贴点代码,最后我贴了段供你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了一地,没见那个贴点代码,最后我贴了段供你参考

之前写过分时调度和协作调度的系统,不过freescale用KDS还没搞明白开发环境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科学不能丢人,得搞明白再上~
先水贴~

都已经是金牌会员了,还水,别把科学看的这么丢人,现在时兴边玩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写过分时调度和协作调度的系统,不过freescale用KDS还没搞明白开发环境 …… ...

喔,你在研究KDS,开个贴子分享下如何 ?

网友W:
引用 楼主:
不止一点,是很多点,

和你提的人这个确实没法比了,比较其是个比较完整的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W:
和你提的人这个确实没法比了,比较其是个比较完整的rtos

各有各的定位和用途,根据应用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喔,你在研究KDS,开个贴子分享下如何 ?

正有此意,不过还得搞明白再出手,以免被骂的太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有此意,不过还得搞明白再出手,以免被骂的太惨

嗯,XD是个严谨的人

楼主(2015-01-08):
补上程序,也算是结了这个贴子

/**
  ******************************************************************
  * @File :    main.c
  * @Purpose:  Main process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总头文件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uint_8 blink_blue(void);
uint_8 blink_red(void);

/******************************************************************/
int main(void)
{

        // 关总中断
        DISABLE_INTERRUPTS;
        // 初始化外设模块
        light_init(RUN_LIGHT_BLUE,LIGHT_OFF);     //初始化蓝灯
        systick_init(CORE_CLOCK_DIV_16, TICK);    // 初始化SysTick周期为10ms,时钟源为外部时钟

        //开总中断
        ENABLE_INTERRUPTS;

        //进入主循环
        for(;;)
        {

            /*运行指示灯闪烁*/
            RunTask(blink_blue,Task1_ID);
            RunTask(blink_red, Task2_ID);

        }  //主循环end_for
}

/**
  ******************************************************************
  *函数名称:blink_blue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无
  *功能概要:闪烁蓝灯,告诉世人MCU还活着
  ******************************************************************
  */
uint_8 blink_blue(void)
{
        _SS
                WaitX(MS100);
                light_change(RUN_LIGHT_BLUE);      //蓝灯(RUN_LIGHT_BLUE)状态变化
        _EE
}

/**
  ******************************************************************
  *函数名称:blink_red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无
  *功能概要:闪烁红灯,告诉世人MCU还活着
  ******************************************************************
  */
uint_8 blink_red(void)
{
        _SS
                WaitX(MS200);
                light_change(RUN_LIGHT_RED);      //红灯(RUN_LIGHT_RED)状态变化
        _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