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 zigbee 组网都到这一步了,还是不能组网成功

楼主(2014-08-23):
经历千辛万苦,放弃多少速度,
终于串口调试基本差不多,速度慢点我忍了。

可是组网发现,协调器都给节点分配端地址了。节点反而另外发起一个申请。

节点的程序验证过,是可以组网的。

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
高大上,就是不懂

网友A:
看下节点是没收到之前的信息。还是没有收到配置地址带信息。找找官方的DEMO,可以直接组网的,看看正常组网的数据,再跟现在的对比下,找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节点是没收到之前的信息。还是没有收到配置地址带信息。找找官方的DEMO,可以直接组网的,看看正常组网 ...

问题就出在图片上 的选中的一行,,

协调器都给他分配地址了。数据肯定是收到了。只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还要再次申请组网。。

不知道怎么搞的,使用内部RC低速时钟,做协调器的感觉好卡,, 是非常的卡,而刚才调试一个节点,却非常的流畅。

网友(2014-10-16):
顶3楼的.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问题解决。

原因为在P1的中断中,没有清除P1的中断标志,导致MCU 一直在中断里面跑。

在规定的时间没有回答节点的组网请求。

网友:
很好,借鉴了,正好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