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flash的片子是不是只要不跑linux,其他的都ok(已解决)

楼主(2014-08-23):
st现在就有2MFlash的片子,飞思卡尔的k系列的好像只有1MFlash。准备用k21做个板,跑跑ucos之类的玩意学习一下

网友:
纯代码基本用不到1M。。不过添加了大量显示界面,多个协议栈的除外

网友:
跑ucos的话RAM也尽量大点

网友:
用字库和GUI就容易了。。。。。。。。。。。。。

网友A:
一般的应用应该是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应用应该是够了

一般应用512都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应用512都够用了

恩,确实够了,

网友B:
平时也不太需要1m的呢,512逗差不多了

网友:
RAM高点吧,不能只看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也不太需要1m的呢,512逗差不多了

不跑操作系统和gui基本不会用到这么大的flash

网友:
自己写程序的话。。。。512k都填不满

只是gui之类的东西需要大量存储空间,相当于省了个外置flash

网友:
呃····写的程序都很小,还没填满过256K

网友:
楼主说的linux是指ucLinux吧?

完整的Linux跑不起来的。。。。。。。

网友:
有其他需求扩spiflash吧  程序应该不会超过1M吧

网友:
主要是片子的性能和扩展性,如果FLASH和RAM都能扩展,片子性能还不错的话,都能跑的

网友:
没图形的话差不多够了

网友C:
不对,还有iOS和Windows都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还有iOS和Windows都不行的。

这种高端货肯定不行啊

网友:
感觉大容量RAM的用处更多些,ROM那么大一般也没什么用,纯代码填满256K的ROM都比较难,其它大量的数据弄个外部FLASH/EEPROM之类的存就行了。
几M的FLASH存储器只要一两块钱,单片机ROM多个一两M价格可就多多了,用于存数据不划算。

网友:
以前字库都是在外面的,外部存储器也不贵,···· uclinux? 楼主是学生的话,想玩玩还是可以的,做项目的,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买“商业版”本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网友D:
图片、字库都是很占Flas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字库都是很占Flash的!

是啊   需要很大的库

网友E:
外扩FLASH不就行了,拿那么大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扩FLASH不就行了,拿那么大干嘛

楼上正解,只要不是跑程序,外扩就可以,一个8M的SPIFlash才几块钱

网友:
自己写的程序512都很难用完的,但加了GUI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扩FLASH不就行了,拿那么大干嘛

这个正解,字库、图片啥的,可以直接放在外部FLASH,速度也够了又不贵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们即将推出的K66,K65是有2Mflash的。如果你要跑linux,可以使用我们的I.MX芯片。

网友(2014-12-21):
外扩SPI FLASH,存放资源文件

网友:
ucLinux毫无压力

网友:
跑代码感觉一般不用那么多的flash,存数据外挂nand flash就行了,比较省钱。

网友:
好像有跑UC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们即将推出的K66,K65是有2Mflash的。如果你要跑linux,可以使用我们的I.MX芯片。 ...

你们新产品推的好快。

网友:
K66/K65 飞卡的片子一直都很快 电视资料、DEMO就是奇慢了

网友:
中低端单片机还是不要跑linux的好

网友:
呃····写的程序都很小,还没填满过128K,这种单片机不适合linux

网友:
如果放完整字库的话就觉得有点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们即将推出的K66,K65是有2Mflash的。如果你要跑linux,可以使用我们的I.MX芯片。 ...

2M 也不够吧

网友:
写过最大的, 是32K(实际bin大概28K)...

网友:
Kinetis不够,可以选I.MX。

网友:
写过最大的代码bin文件大约20k,感觉写了好多好多了
一般如果不加载协议栈 flash感觉有个512k 超级够用了

网友:
作显示界面什么的,2M也不大,几个字库加一些小图标就差不多了

网友:
看作什么应用啦 ,一般来说够用啦 。想跑linux 得带个MMU 。

网友:
跑系统  ram大点还是安逸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