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烧录FLASH用哪个型号的下载器?求推荐

楼主(2014-08-23):
现正做一个项目用到外部SPI的FLASH。但是用的下载器烧录代码的时间慢的急死人。
我用的芯片型号是华邦的:W25q64BV。
现正的下载器下一片要十多分钟的时间,有没有能快速下载这个芯片的下载器。1分钟以内的还能接受。
哪位兄弟用过类似的,求推荐

楼主:
没人用过这个芯片的下载器么??

网友:
去淘宝搜编程器就行了

网友A:
ALL11   应当能快不少

网友B:
临时用还是批量,临时可以用stm32 做一个非常好用 8m的也就不到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11   应当能快不少

谢谢,我查查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临时用还是批量,临时可以用stm32 做一个非常好用 8m的也就不到一分钟

批量用的。你现成的最好。

网友C:
看我以前的帖子,做了个小玩意,你可以试试,8M10分钟那真是太慢了,正常速度应该在3分钟以内带擦除、校验,1分钟写完8m带擦除、校验我还没见过那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以前的帖子,做了个小玩意,你可以试试,8M10分钟那真是太慢了,正常速度应该在3分钟以内带 ...

谢谢,我去拜读下你的帖子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以前的帖子,做了个小玩意,你可以试试,8M10分钟那真是太慢了,正常速度应该在3分钟以内带 ...

哎,只可惜我不会用stm32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只可惜我不会用stm32啊。

出点辛苦费,可以考虑帮你搞几个专供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点辛苦费,可以考虑帮你搞几个专供你用

先谢谢啦。你做几个在淘宝上买也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啦。你做几个在淘宝上买也可以啊。

小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纯粹是辛苦钱,搞个淘宝太累,没赚的钱就已经满大街山寨出来了,兴趣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纯粹是辛苦钱,搞个淘宝太累,没赚的钱就已经满大街山寨出来了,兴趣不大 ...

先谢谢啦。我从淘宝上,找了几个也是STM32的价格挺便宜。多谢老兄的指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