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一下,各位手工贴片时钢网怎么使用?

楼主(2014-08-23):
虚心请教各位坛友自已手工贴片时一般怎么使用钢网?是做一个小钢片?还是做一个30*40的小钢网?可以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A:
37*47的标准钢网,30*40的钢网嫌小,外面丝印台都是按照37*47标准的。手工小钢片,连丝印台都没有的,你指望有多少量?

网友:
小钢片刮锡膏不好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47的标准钢网,30*40的钢网嫌小,外面丝印台都是按照37*47标准的。手工小钢片,连丝印台都没有的,你指 ...

做法是不是自已准备丝印台,锡膏,高温炉,自已刷好,贴好,高温炉烤一下,再冷却? 不好意思,贴片不太懂,多指教

网友A:
是的,流程就是这样。
不过就是没挣钱的时候,丝印台差一点(300多的),T962A那种差的炉子,没有热风,没有排烟,10来分钟一炉。
后续升级就是丝印台上2K以上,带定位针的,100次刷锡膏也不带走位。炉子要么买好的,要么自己改排烟的。
老鸟都是吃亏吃出来的,卖这些设备管你死活,屁都不懂,死命推荐还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流程就是这样。
不过就是没挣钱的时候,丝印台差一点(300多的),T962A那种差的炉子,没有热风,没有 ...

做钢网方面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善你的生产成本?

网友:
37*47很好啊,嘉立创的钢网价格不能再低了,等到你们没钱挣,这一行就烂了。

之前做同样的钢网,160不包快递,质量还差。现在是60块。已经省了

网友:
用胶从背面粘上。。。

网友:
早几年我做样片,都是在华强一家做钢网,说实话就是一个钢片。50元,比pcb大一圈就行。
当时钢网市价130,做廉价钢片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修改pcb不合理的地方,锡少的加大一点网孔,
有的引脚锡多,也会稍微改下封装的锡膏层。
做得时候,固定pcb,钢网盖上去对准孔,然后再顶头贴张胶纸,十几二十个不会走样。

网友B:
小钢片+定位铜柱+刮刀,容易对准且效率不低

网友C:
用夹子将PCB和钢片(不是钢网)对准后夹住(四个方向夹住),然后用平整的小片PCB刷锡膏上去,再然后就是手工放置元器件,最后热风枪一吹,大功告成!

网友:
自己手工刮锡膏,T962A这类的回流焊炉子,我的体会,在设计PCB时,所有器件的焊盘尽量大,然后给嘉立创做钢网时声明下,不要做防锡珠补偿,多上点锡膏,对焊接可靠性有很大帮助,偶尔有点锡珠,影响相对来讲可以忽略,倒是如果焊盘小,稍微偏斜点,焊接之后,搞不好一头就没拉住,得补焊,非常耗费人工,还吃力,而且万一工人累了,难免会有漏网之鱼,对产品质量可是大大不利。

网友:
学习,大家多交流,我也在搞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夹子将PCB和钢片(不是钢网)对准后夹住(四个方向夹住),然后用平整的小片PCB刷锡膏上去,再然后就是手 ...

用热风枪吹的时候会不会导致元件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钢片+定位铜柱+刮刀,容易对准且效率不低

有没有图片,可以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图片,可以发出来看一下

可惜最近没搞!

楼主:
哈哈,没关系,下次有搞分享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正好能用到!

网友D:
条件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有丝印台,先夹好钢网,PCB板两面上双面胶,对准后把三个边位卡好,后面的PCB刷锡膏就快了。
只有钢网没有丝印台的话,对准后直接要别人隔着钢网按住,刮锡膏,用镊子戳一下焊盘,完美的落到

网友E:
根本不需要调什么丝印台的。
把网固定后,把板子放上去,移动板子,差不多对整定位孔后,用油性笔把板子的位置画出来。
然后每次用二个镊子在定位孔上一拉,板子就和网对的齐齐的了。

网友:
DIY肯定钢片拉

网友F:
     客户33605D,这几年做的小批量都是用钢片。主要是考虑品种多量不大,小钢片存放方便。所有的工具及测试架都可以做得很小,算是微型的小工厂。都是自己设计做的东西,每天加工数十至百来片,赚个数百至千元就心满意足了。
以下电路板为焊接之后的效果。做测试后直接发货,不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客户33605D,这几年做的小批量都是用钢片。主要是考虑品种多量不大,小钢片存放方便。所有的工具及测 ...

哇,你这个焊接的好漂亮呀。

能说一下步骤,以及用到的工具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客户33605D,这几年做的小批量都是用钢片。主要是考虑品种多量不大,小钢片存放方便。所有的工具及测 ...

请问你这个底下放的铝板是订做的吗?上面的螺丝孔都是打好的,还是自己后面加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流程就是这样。
不过就是没挣钱的时候,丝印台差一点(300多的),T962A那种差的炉子,没有热风,没有 ...

2K的印台是什么样的?有链接或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客户33605D,这几年做的小批量都是用钢片。主要是考虑品种多量不大,小钢片存放方便。所有的工具及测 ...

支持,把下面的铝板一起做好,不要铝矿了换成铝板不会曾加多少成本吧?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客户33605D,这几年做的小批量都是用钢片。主要是考虑品种多量不大,小钢片存放方便。所有的工具及测 ...

效果不错,赞一个!兄弟,这个大量白油做底的效果如何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本不需要调什么丝印台的。
把网固定后,把板子放上去,移动板子,差不多对整定位孔后,用油性 ...

实战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效果不错,赞一个!兄弟,这个大量白油做底的效果如何做。

在丝印层画矩形框。不谢。

网友:
xpxp给小厂做山寨吧, panasonic产品外包给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客户33605D,这几年做的小批量都是用钢片。主要是考虑品种多量不大,小钢片存放方便。所有的工具及测 ...

有时候自己需要小批量的话,封装又比较小的话,比如0402,这样怎么弄。。顺带问一下,你图片给的,你是怎么做出来的。1工具,2步骤 3技巧。。。麻烦了,非常感谢,。。我菜鸟见识了

楼主:
遇到一个新问题,钢网有了,锡膏也刷了,但是要怎么高温加热,怎么实现回流焊?怎么冷却?      做这种小钢片有没有可能做红胶钢网,过波峰焊?

网友H:
买台可以定时的烤箱(100元左右),夏天烤3分钟左右,冬天5分钟左右,这个方法我用了很多年,做样品时现在还在用这种方法

网友:
需要预热和排烟,淘宝应该有一些简单烘焊设备,如果上回流焊机,那成本太高了。

网友:
太好了,下次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台可以定时的烤箱(100元左右),夏天烤3分钟左右,冬天5分钟左右,这个方法我用了很多年,做样品时现在 ...

一般的烤食物的烤箱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烤食物的烤箱也没问题?

我用的就是一般的烤食物的烤箱,已经用了4年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条件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有丝印台,先夹好钢网,PCB板两面上双面胶,对准后把三个边位卡好,后面的PCB刷锡膏 ...

加好钢网,对板子很累,而且丝印台稍有晃动就偏移了,你买的哪种丝印台?我每次粘3面定位板时都花很长时间

网友:
图片好精致啊

网友I:
另外你们这里开10cm*10cm的需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客户33605D,这几年做的小批量都是用钢片。主要是考虑品种多量不大,小钢片存放方便。所有的工具及测 ...

看着挺高级的样子

网友:
我买的就是某宝上的那个一套的,后来为方便有加了一个印台
炉子,烤阻燃(黄色那种)是不行了,全变黑了,FR-4的还行
焊接效果除了有少量锡珠以外,别的没啥了,基本上能用,焊了几千块板子了吧
印台,还好,没觉得有啥。有一个不平,中间鼓起来比较严重,不过用海绵胶粘定位PCB倒是也没啥影响
定位,我的方法是,用一个一样的板子,然后对准后,粘到下面平台上,然后在对角的最远距离的插件的孔上放进去一截原件的引脚,然后在上面放准备印刷的板子,反的时候将他向一个反向推,基本上是可以正确对位的,效率还行吧。

网友J:
用我这种方法,很快的,除非你的PCB工厂的定位非常差,最后一块,就是站在平台上的那块,要调一下了,那种印台调整也很方便的
提示一下,不要用像3M那样好的胶,用次点的,便宜的,比较容易弄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我这种方法,很快的,除非你的PCB工厂的定位非常差,最后一块,就是站在平台上的那块,要调一下了,那种 ...

兄台,可有图片解说?

网友:
其实也不需要下面的那块定位用的板子了,可以用木板,然后用打钉的方法也行,用插件的孔定位,也很方便
我觉得比用边定位好一些,有些厂家的边很不准确的,是手工加工的,有些是拼版的,割V槽的时候也会有不小的偏差
如果你要求厂家全部把外形用数控加工,应该就可以用
最近没有活干,下次再干的时候,弄几个照片传上来

网友:
刷锡浆定位是个问题。我也—直在郁闷

网友:
钢网左下角的浅浅的刻字可否由用户提供,比如用户提供2层Gerber,一层是开孔,一层是刻字
这样用户,可以把一些必要的说明刻上去,还有公司内部编号,以及客户编号,等信息
JLC自己需要管理的用户ID就像PCB的用户编号那样就行了,搞个小小的,放在旁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一个新问题,钢网有了,锡膏也刷了,但是要怎么高温加热,怎么实现回流焊?怎么冷却?      做这种小钢 ...

X宝搜,发热台,200*200MM,简单省事快捷,

网友:
用的钢网一般是30*160规格的。。。带框,价格挺离谱的我就不说了。丝印台自己做个就成,能对齐就好了,这个没啥高科技,找张大桌子,用活页拧在桌子上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客户33605D,这几年做的小批量都是用钢片。主要是考虑品种多量不大,小钢片存放方便。所有的工具及测 ...

焊的挺不错的,用的是低温锡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客户33605D,这几年做的小批量都是用钢片。主要是考虑品种多量不大,小钢片存放方便。所有的工具及测 ...

这种只把焊盘露出来的镂空白色丝印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网友A:
花工程师的工资,干着操作工的活,还开心的不亦乐乎。
2K块的丝印台,刷1000块板子都不会错位,中间还带支撑铜柱。用的定位针定位,跟半自动刷板机调整一样。不试试你永远都不知道还有这么轻松的刷锡膏方式。
还有用加热台,你有好的排风设备?这锡膏加热挥发出来的烟比香烟毒10倍应该有吧,这个自己不怕,也不应该随意推荐给坛友试用了。
我有严重的颈椎病,这是手工贴片和长时间写程序的职业病。咽喉也不好,不抽烟,但是跟以前没有用排风设备焊接有很大关系。
建议网友,挣回来的钱升级下设备,注意身体,30岁以后什么后遗症都出来了。

越不舍得投资设备,钱越是难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工程师的工资,干着操作工的活,还开心的不亦乐乎。
2K块的丝印台,刷1000块板子都不会错位,中间还带支 ...

支持 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工程师的工资,干着操作工的活,还开心的不亦乐乎。
2K块的丝印台,刷1000块板子都不会错位,中间还带支 ...

在哪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工程师的工资,干着操作工的活,还开心的不亦乐乎。
2K块的丝印台,刷1000块板子都不会错位,中间还带支 ...

你加热方面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你们这里开10cm*10cm的需要多少钱

10*10CM的钢片是暂定是40元一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10*10CM的钢片是暂定是40元一张

感觉还是很便宜的

网友:
这个必须学习一下啊。。一直不知道怎么批量焊呢

网友:
涨姿势了

楼主:
汇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4729-1-1.html

网友:
这种小加工是最辛苦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用夹子将PCB和钢片(不是钢网)对准后夹住(四个方向夹住),然后用平整的小片PCB刷锡膏上去,再然后就是手 ...

好主意,可以尝试一下,手工先在焊盘上锡,然后一手拿镊子夹住器件,在一手烙铁焊,要快多了;
      你这样的方法,我觉得,最好把PCB板做成单面板,焊盘稍微做大一点,这样可以保证成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好主意,可以尝试一下,手工先在焊盘上锡,然后一手拿镊子夹住器件,在一手烙铁焊,要快多了;
      你 ...

焊盘小也没关系,没事的,我都这么做的,看看图片,这么大的PCB都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0603的封装,而且焊盘很小!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焊盘小也没关系,没事的,我都这么做的,看看图片,这么大的PCB都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0603的封装,而 ...

好厉害啊,分享一下经验。
      你在制作过程中,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锡膏啊,热风枪的温度多少?
      在刮锡膏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感觉一坨锡膏刮剩下很多,该怎么处理,会不会很浪费啊。
      把你的治具也一起照个图片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位厉害,正常的大型焊接台是标准钢网,有机器专门刮锡膏,你这个不亚于专业设备的贴片水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好厉害啊,分享一下经验。
      你在制作过程中,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锡膏啊,热风枪的温度多少?
      在 ...

网上买的锡膏,我用小片的PCB刮锡膏,这么大的板子一点点锡膏就够用,剩下的锡膏再刮回盒子里,放冰箱,
热风枪温度我使用350左右,这个温度其实根据你热风枪拿高 、拿低有关系,把握好就行,锡膏很容易融化!

网友:
有没有图片 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买的锡膏,我用小片的PCB刮锡膏,这么大的板子一点点锡膏就够用,剩下的锡膏再刮回盒子里,放冰箱,

学习了,下次尝试一下。
      经常不定期的焊一些板子,我是先焊盘上锡,在烙铁焊,
效率好慢,盯的头昏眼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盘小也没关系,没事的,我都这么做的,看看图片,这么大的PCB都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0603的封装,而 ...

这个太漂亮了

网友:
开小钢片感觉太不划算,然后就拼几个板子在一起做个钢网,自己用的小批量做也行,拿去外面大批量做也行。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2015-05-05):
都是高手啊点个赞

网友:
这个要马克一下,最近为这个焊接的事情搞崩溃了

网友:
好强大,都自己搞定了